EBarV2怎么维修,返厂么?

楼主(2014-07-28):
炸了次鸡,表面看应该是没伤到,但是修好鸡后再飞Ebar就有点鬼畜了,偶尔会右翻,以为是自检时有晃动导致,试了几次都是同样的现象,
今天早上看了黄历是黄道吉日,宜炸鸡。大清早的再做实验,起飞两秒离地1米突然直接来个右空翻,救都没救过来,损失主轴横轴大桨。问下此现象何解?是陀螺挂了么,如果维修是要返厂还是怎么的?地址是什么?

网友A:
看看机子的震动大不大?

网友:
先换个陀螺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机子的震动大不大?

基本没什么震动,我看看换个陀螺试试

网友B:
请楼主联系我13603057676 陈信明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楼主联系我13603057676 陈信明

同问。EBAR V2共有三个,两个正常,一个装在RJX500上,炸过两次,出现离地即往一侧偏的情况,但偶而又正常,我都不太敢用。也是和你联系吗?另外,有个调节盒显示有乱码。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问。EBAR V2共有三个,两个正常,一个装在RJX500上,炸过两次,出现离地即往一侧偏的情况,但偶而又正 ...

是的,联系我

网友:
终于找到组织了,我的情况和你们类似,但是我的不开3D正常,一开3D就向右横滚,已经惨炸两次了,现在不敢开3D了,但是我一直没考虑是EBARV2的问题,我一直以为是机械故障或者舵机的问题,看来陀螺仪出问题的嫌疑开始上升了!怎么办啊,求解

网友C:
我的可能和震动有关,目前已经恢复正常。至少最近十个电没问题,但没切3D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可能和震动有关,目前已经恢复正常。至少最近十个电没问题,但没切3D试。

我昨天也排震排了大半天,试了下悬停正常了,也还没敢开3D

网友:
我是一代Ebar,目前正常,期望以后一直正常。祝福所有固朗的摩友安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