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lite的gps 干扰问题

楼主(2014-07-28):
我们一起玩4轴的  都是用的NAZA M的飞控加GPS    为什么我的GPS单独飞或者2台一起飞很正常   而同时有3架的时候  我就搜不到星  他们的都很正常。

网友A:
GPS是不会发射信号的所以GPS互相干扰跟多少台机没关系的…
检查别的方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S是不会发射信号的所以GPS互相干扰跟多少台机没关系的…
检查别的方面…

这个还真不好检查,两架飞都没什么影响,唯独3架的时候,就不搜不到星 ,我用的天9,其他一个天8  一个天9   还有一个天6 用的玉兔飞控 。每次一起飞的时候,我就搜不到星,他们都正常。

网友B:
跟他们换一下GPS对比测试一下,确定是GPS问题还是飞控问题。然后再问问DJI技术吧。GPS模块是完全被动式的,理论上无所谓台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他们换一下GPS对比测试一下,确定是GPS问题还是飞控问题。然后再问问DJI技术吧。GPS模块是完全被动式的, ...

好的,找机会试试,3架一起机会少。

网友C:
我两架一起飞飞过,一点都不会干扰。看我头像就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两架一起飞飞过,一点都不会干扰。看我头像就知道

我的是两架一起飞都很正常,超过2架就不行了,搜不到星,有时候搜到星,马上就又掉到3红一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