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Rotor焊接完毕..等待飞控中

楼主(2014-07-28):
拿到x-rotor也俩星期了...悲剧的是拿到电调的前一天莫名其妙的一块电池炸两次...一直心情 没有平复...昨天终于得空把机器解剖换电调..这时候发现pix被炸坏了一个插座...没办法飞了....拆机中发现炸鸡原因是香蕉头开了...
犯懒导致的悲剧啊...因为香蕉头是藏在管子里的..所以也很少检查..这回算是长记性了...所有线都重新焊接..香蕉头这次也打算放到可以观察的位置..
上电测试了一下..x-rotor确实响应速度够快..比飞腾30A快不是一点半点...然后接了一个电机最大油门5分钟也未见明显发热...还是挺满意..
期待早日飞上天...因为一直是一个人在没有空调的屋子里忙活..也没录视频..上两种图凑合看吧

网友:
沙发 坐上瘾了

网友:
支持,期待装机成品

网友A:
有些模友教导,调机完成后,线就焊死了,香蕉头都不要了,还减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模友教导,调机完成后,线就焊死了,香蕉头都不要了,还减重。

经常拆来装去的..而且一直有换机架的想法...所以不忍心焊死

网友B:
请问,Xrotor有20A级别的电调么?能否帮忙问下大概售价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Xrotor有20A级别的电调么?能否帮忙问下大概售价多少?

这个真不知道..我只是领到测试资格..没有那么广阔的门路..我估计应该有20A的..价格应该不会离谱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Xrotor有20A级别的电调么?能否帮忙问下大概售价多少?

有20A的 应该在40A之后上市 20A支持2S到4S

网友C:
香蕉头怎么会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香蕉头怎么会开的?

说起来话长啊..
我不是懒嘛..所以电机线没延长..延长的是电调线...然后还是香蕉头对插...但是这样的话香蕉头就是在管子里了...然后我每次折叠 啊...之类的会触动电线...所以喽...

网友D:
这起飞重量多少?最近看到好多这种长条形的四轴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起飞重量多少?最近看到好多这种长条形的四轴

之前是1800多吧...4s电池刚买的时候可以18分钟..现在13-14分钟没谱..

网友D:
好重,感觉装的东西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重,感觉装的东西太多了

饿...我没装什么啊
只是电调电机飞控
图传我都没有

网友:
就是不要用分电板好

网友:
用香蕉头的话再用电工胶带打几圈 就不用怕老断开了、

网友:
上回有一次掉機也是香蕉頭給震開了..考慮直接焊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些模友教导,调机完成后,线就焊死了,香蕉头都不要了,还减重。

我都没调,直接焊死,

网友:
问下,飞完后,电调在机身内温度高不高,我考虑电调是内置还是电机下,乐天电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