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KM 800六轴姿态切手动突然上串正常吗

楼主(2014-07-28):
WKM 800六轴姿态切手动突然上串正常吗,昨天飞了几个起落,第一次发现姿态切Gps,机器上串,以为是软件设置了距离和高度限制造成的,回去改好后再飞,这次是切手动突然上串,而且拨杆后机器的反应会有延时,还有布线有要求吗,有知道的吗帮忙分析下,谢谢

网友A:
你好,切到手动模式有这样的情况是正常的

楼主:
哦,谢谢,那再问下,现在就是怕它上串不停啊,上去多少啊,心里没底,布线的话有什么讲究吗

网友B:
切手动模式气压传感器不参与工作,高度上没有自稳定,上串或下降现象是正常的,需手动修正

楼主:
哦,感谢楼上朋友解答,回去再试试,第一次遇到还是怕怕的

楼主:
那说明我的动力有富余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