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直升机尾翼摔断?

楼主(2014-07-28):
450直升机尾翼摔断,修复,继续飞,省10元。要有坏了修好继续飞的精神。

网友:
那个是可以接的,不大受力。

网友A:
擦  这个叫垂尾好吗   我还以为你把尾桨粘好了继续飞......

网友:
垂尾变短了,小心尾桨容易打到地上

网友:
我的是自己用不锈钢片然后用线锯,自己锯一个,炸鸡最多也就摔弯,掰直就好了~~

网友:
这尾翼比较容易坏,坏了最好在断裂位置贴上薄片修复,如果折起来修的话,长度不够,最后引起尾桨擦地

网友:
你就差那10块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擦  这个叫垂尾好吗   我还以为你把尾桨粘好了继续飞......

和兄弟一样想法

网友:
被欺骗的感觉

网友:
精神可嘉

网友:
DIY更省钱

楼主:
继续改进垂直翼加高密度海绵头,将原支撑杆3MM改成4MM。

摔折的尾翼链接加高密度海绵头

摔折的尾翼链接加高密度海绵头

摔折的尾翼链接加高密度海绵头

摔折的尾翼链接加高密度海绵头

摔折的尾翼链接加高密度海绵头

摔折的尾翼链接加高密度海绵头

加粗支撑杆到4MM

加粗支撑杆到4MM

直升机侧面

直升机侧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