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宝上买的价格300+的av转wifi,感觉很坑!!!

楼主(2014-07-28):
===================================上图再评论=========================================

这玩意发热量巨大,竟然用塑料壳子,过热会死机

这焊工,简直是纯手工的艺术品

打磨芯片什么意思,怕人抄么,这个大黄点是什么,自恢复保险还是热敏电阻。
===================================================================================================================
总结,此次白鼠经历很不愉快,共买两个,一个发热严重返修去了,另一个暂时正常使用。
不过,移动终端设备软件做的很差,不能调视频宽高比,试了几个飞控和osd,均不能显示全部画面,需要调整osd位置。

白鼠不好当啊

白鼠不好当啊

网友:
白鼠不好当啊,同情楼主

楼主:
谁手上有这个200多的av to wifi
发裸照对比一下,并说说使用感受如何

==========================
说实话,用手机或平板做显示器还是不错的,用ipad mini延迟不到200毫秒。另外,移动设备亮度高,续航好,体积小,能地面录像,还能运行地面站,出行方便很多
如果能有个靠谱的av to wifi,能自动匹配图像分辨率,散热能好点,真心造福广大模友

minim osd 调整参数位置后还能忍着看看

网友:
可惜了 好想法 好思路  就是没好产品出来

网友:
不成熟产品是 这样了

网友:
做工确实坑

网友:
貌似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只是销量小了。有销量才能更好的完善。

网友:
我也买了一个AV

网友:
我也买了一个AV  TO wifi  是200块的,但不是图片的样子,那个 WIFI  模块 转过来的信号,在光线暗的地址OSD的字体有红色字体阴影出现,但把摄像头转到亮处时就好了,发热量是很大,手摸会烫手,延迟感觉慢慢飞还可以,快  速度飞行不行。我的模块还带一个AV转数字模块在接到WIFI主板上使用的

网友:
这个其实就是之前刷wifi路由器的那套玩意...集成了一下.....wifi一直比较要命的就是传输基本都是jpeg那套..所以会有延时 和变形的问题

网友:
小白鼠不好做哦

网友:
WIFi其实当初不是用来远程数据传输的!!不知名的的牌子技术不成熟!

楼主:
行了,看来以后不会有人继续上当了

网友:
差点就买了!

网友:
我买过带壳同款,试过,角落里,伤心。延迟很严重,画面质量也很差劲。

网友:
哥,貌似Wifi是2•4g平怒的,不怕被啃爹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