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ROT650 NAZA V2不明原因暴冲请协助分析

楼主(2014-07-28):
視頻如下:

NAZA M V2 TAROT 650 +恒力源4822 310KV+蜘蛛40A+1555+4S 5200mah
miniiOSD各项显示正常
FUTABA T14SG+接收R7008
新机未满月,共已飞10多趟。
飞行场地如影片版单纯近海空地,无大型可能之干扰源。
炸机过程:已先飞三颗电池起落,一切正常 如影片第四颗电池正常灯号起飞,
个人飞行习惯极为温和杆量都很慎重,起飛後本欲往前飞行(前進+高度桿各些許)数秒后即往前暴冲,大脑一阵空白,拉杆关油。
終遇电线前落地(应没碰到电线)。
事后炸机后外观检视如照片,共断3,4号电机臂与GPS杆与电池架,原封不动上电 全部皆正常显示,
4顆电机也可起转无异音,且并无接线松脱不良,接线组装显示还是挺可靠的,敬请协助分析

网友A:
你还记得是什么模式起飞的吗?手动,姿态,gps

网友:
切手动可以救回来,这种情况我的已出现很多次了。

网友B:
对DJI的产品不报如何希望

网友:
云拍的漂亮!+1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DJI的产品不报如何希望

别不负责任的乱讲,只会体现你的愚昧

网友:
不用分析了.分析了还是你的原因.我的头天飞没一点问题,第二天上电,姿态模式起飞,直接刚离地就翻.还是换飞控算了.

网友:
同意5楼。

网友:
话说,我的V2也有过,姿态模式起飞,突然间不受控制,还好挂在树上了,无损,回家也看不出什么毛病,之后继续正常飞行

网友C:
提几个问题
1: 是否是姿态模式起飞 空中切换GPS模式  或着失控前姿态模式与GPS模式互切过
2:GPS支架是DJI原装送的 还是改的可折叠支架
3:是否不小心切换无头模式
4:排除堵转或者香蕉头因震动虚位等问题
祝楼主早日查出原因并排除 继续安全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还记得是什么模式起飞的吗?手动,姿态,gps

开控标准程序
检查所有拨杆位置
地面:绿灯连闪两次记忆HOME后,绿灯两闪,解锁,起飞。        IOSDMINI显示9颗星,GPS模式

网友C:
另外  视频里云的镜头 可以做素材啊 哈哈

网友D:
关注中。。。。。
我的也是V2,前一个起落正常,第二次起飞也是没方向的爆冲,已提控回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提几个问题
1: 是否是姿态模式起飞 空中切换GPS模式  或着失控前姿态模式与GPS模式互切过
2:GPS支架是D ...

謝謝回應,提几个问题
1: 是否是姿态模式起飞 空中切换GPS模式 或着失控前姿态模式与GPS模式互切过
ANS: GPS 模式无切换
2:GPS支架是DJI原装送的 还是改的可折叠支架 DJI原装送的,两根螺丝固定.炸机后,座还牢牢锁在机身
3:是否不小心切换无头模式
ANS:起飞前所有拨杆位置均检查在最上位。
4:排除堵转或者香蕉头因震动虚位等问题
ANS动力部分均为直焊在电机与电调上无需位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另外  视频里云的镜头 可以做素材啊 哈哈

本以为直直飞到林子里,找了个把钟头,
回头看到躺在路边电杆旁。
GOPRO也一直开着,这也证明没断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注中。。。。。
我的也是V2,前一个起落正常,第二次起飞也是没方向的爆冲,已提控回家!

一开始没找到, 完全理解这样提控回家的心情,
最后找到了,好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