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请教 电池外包起鼓

楼主(2014-07-28):
电池
用了5个循环 用一次鼓一次 不过是外包起鼓 电池没有起鼓 电压也正常 充电也正常 这样电池没问题吗

网友A:
外包是什么?鼓了不就是电池电芯胀气了吗?
电池正常能用,就是内阻变大,负载是电压掉的很快。胀气电池如果继续超暴力艹的话容易破皮冒烟起火,遇到过
用一次涨一次还是检查一下配置吧

网友B:
电池质量不好,或者过充过放过。这个就是电池鼓包了

楼主:
电池内心外面包的通明热缩管 用一次就鼓老高 等冷却下来有回去了 量了下电压和容量都正常
配置没问题 估计这电池达不到30C放电 虚标太多 700W电机 至于那个牌子就不说了

网友C:
能用到是,但电压下降快,不键议用这样的电池飞3D,飞飞悬停就行了,具烈3D能把鼓包电池弄挂。

楼主:
大家都用的什么牌子的电池啊 给推荐个好用的 当初买也不知道哪个好 随便挑了个牌子买的

网友D:
只有电池电芯胀气鼓了,才能显示外包鼓

楼主:
好的 谢谢 看了下买不到一个月 卖家承诺一个月内起鼓 给换 现在协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