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尖不正,还能用吗?

楼主(2014-07-28):
请教一下,我的活顶尖没了今天重新车了一下,发现车的尖不正。偏了一点,尖转动起来不在中心线上,还能用吗?
(没有百分表,用参照物找正的)

网友A:
自己车一个装上

网友B:
顶尖不正,不叫顶尖。重新车,直到车正了才能用。

网友C:
表面处理,然后磨出来?

网友D:
把角磨机或者砂轮机固定到托板上,角度对好,转动顶尖,很容易就磨好的。

网友E:
车不正,只有返工,不然不能用

网友F(2014-08-27):
慢慢来,车顶尖不是很难,我就做过一个。

网友G:
装在外圆磨床上
板角度。 别的办法不行

网友H(2019-02-25):
顶尖不正重新修,直到修正了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