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四轴更换一个电调后 无法接入油门信号了~ BB BB

楼主(2014-07-28):
小炸之后 发现一个铂金电调坏了 想用另一个电调代替(不是铂金)
结果死活接不上信号,自己有两个电调 都试了 没有办法~   链接后就好像没有接入信号线一样     两个电调都试了

其他三个正常 是不是四个电调都得统一啊 铂金?
求大神解答

网友A:
是不是电机也坏了

网友B:
单独接出来呢直接接到接收机上看有没有反应呢。是不是电机死了

网友C:
在做下行程试试。

网友D:
换后做油门行程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电机也坏了

单独接又没问题  证明电调和电机都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独接出来呢直接接到接收机上看有没有反应呢。是不是电机死了

单独接电源和接收机就可以      如果只单独接接收机  不单独接电源都不行     完全想不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后做油门行程没

电源  接收机单独接做的行程校准     如果不单独接电源就无法校准   完全不懂

网友E:
不一样的电调应该没有问题的,是不是没校准油门行程,或者是电机电调是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做下行程试试。

链接四轴电源就无法做  不知道为什么   电源和接收机都必须单接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一样的电调应该没有问题的,是不是没校准油门行程,或者是电机电调是坏的。

我单独接了电源和接收机  很正常   可只要电源或者接收机链接到四轴就不正常了       能正常就说明两个都没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单独接了电源和接收机  很正常   可只要电源或者接收机链接到四轴就不正常了       能正常就说明两个都 ...

飞控上换个电机通道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飞控上换个电机通道试试看。

话说也试了~~

网友:
这个电调是什么电调

网友F:
应该是四个电调不一样的原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应该是四个电调不一样的原因吧

如果是这个原因就好说   可大家都说不一样的电调不影响啊~  也只能买个再说了

网友:
话说最好4轴电调是一致的,上次看某个大贴的时候有写。

网友G:
电调还是放在电机侧上方较安全,你这么放炸机电调死定了,不同电调理应没问题,只是一致性没那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调还是放在电机侧上方较安全,你这么放炸机电调死定了,不同电调理应没问题,只是一致性没那么好

今天又试了试  把好电调换到这个出问题的上面  发现果然还是电调问题    铂金电调比较特殊   其他电调好像是可以通用   这个电调就不行
老老实实的买电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