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MWC 的I2CGPS的PID设置

楼主(2014-07-28):
在使用MWC 328的板子的时候,要用到导航版,导航版上需要刷入导航代码。我发现导航代码里面有定义导航的PID
那么,这些PID值能不能通过GUI修改啊?难道每次修改都需要重新刷代码吗?
在调试定点的时候,GUI里面也有POS 之类的PID,这个,和导航版里面的PID区别是什么呀请问各位做过定点的朋友

网友A:
导航板里的PID不用改,直接改GUI主界面的就行了。导航板起到的作用是辅助数据处理,然后通过I2C协议发给主控,真正的计算过程在主控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导航板里的PID不用改,直接改GUI主界面的就行了。导航板起到的作用是辅助数据处理,然后通过I2C协议发给主 ...

哦,那么请问导航版里面的PID是干什么的呢?既然计算过程在主控板里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那么请问导航版里面的PID是干什么的呢?既然计算过程在主控板里面

算法直接移植过来了,所以有两套PID。导航板里会更新导航信息,但是实际的PID控制是在主控。主控定义了I2C导航板以后就不通过串口,而是通过I2C接收到的i2c_dataset数据包来计算了。说白了导航板就是个协处理器,减轻一下飞控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