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距问题

楼主(2014-07-28):
亚拓500 把十字盘调平后,主旋翼跟尾管平行,螺距尺显示0度。当主旋翼转到机头时是负的1.5度(转了180度)。这是怎么回事?我是3GX
陀螺仪
。

网友A:
旋翼拉杆长度不一致

网友B:
十字盘不水平。 三斜盘舵机拉杆一定要一致,三舵机臂水平,其次坚持桨逻距拉杆2根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