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跳H4大坑,求各位前辈指导!

楼主(2014-07-28):
经过反复衡量,决定这个机架,可折叠,携带方便,但是也有震动大的问题,另外还有几个问题求教

1、折叠H4有震动大的毛病如何解决或者是减轻?

2、用的电机是恒力4822  DJI30A电调是否可行?

3、飞控还没定,想入APM,是否可行?

4、多大容量电池比较合适,初步想用4S5000左右的电池,有推荐的电池吗?

5、飞越狗2轴云台挂山狗还需要怎么调整?

网友A:
恒力4822  DJI30A不可搭配,切记,100%几率出问题。

网友:
另外H4算什么坑?除了动力搭配有问题,其他飞控任意选择,飞越可以直接挂山狗等,不过建议直接挂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恒力4822  DJI30A不可搭配,切记,100%几率出问题。

什么问题呢?堵转???

网友:
用4110 400或者3508 380配铂金30a的就没问题,桨可以上1555的,飞控我用apm的,没问题的。

网友:
V3508  580KV 1355  4S 铂金39A 效果好得很安全可靠

网友:
电池没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什么问题呢?堵转???

会突发完全停转~,目前论坛已经确认的兼容问题!

网友B:
完全没发现H4震动大啊……不知道从何来的消息……呵呵

网友:
我是4822配的30A蜘蛛电调。4S4500-5000电池,单电或者双电均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完全没发现H4震动大啊……不知道从何来的消息……呵呵

震动不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突发完全停转~,目前论坛已经确认的兼容问题!

有相关的帖子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震动不大吗???

你看我的帖子,有拍出来的片子的原片,完全无后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我的帖子,有拍出来的片子的原片,完全无后期的……

好的   我去学习学习

网友C:
naza v1飞控+GPS(2000)
朗宇X3508S 700KV 电机(180*4)
H4 680 机架(599)
APC 1238 桨(58*2)
好盈铂金30A 电调(97*4)
HE 8000mah 3S 35C电池(680)
穷人OSD (238)
32频点600mw图传套装(510)
三叶草+平板天线(40+98)
三轴云台+黑狗3+ (988+2650)
天地飞9通遥控器(860)
爱图仕显示器(699)
DVR(120)
起落架蜗杆舵机(40*4)
起飞重量2501.1g、飞航线14分钟
价格10866
我的现在是这个配置都是当时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C:
naza v1飞控+GPS(2000)
朗宇X3508S 700KV 电机(180*4)
H4 680 机架(599)

非常详细  太感谢了

网友D:
看上去很不错,处女飞值得期待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上去很不错,处女飞值得期待

谢谢鼓励
设备都到了会发帖,望多指导。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鼓励
设备都到了会发帖,望多指导。

你的签名头像是室内机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签名头像是室内机么?

是的
三翼福克

网友:
好详细的表啊。最近也想玩h4。请问4轴用伸缩起落架不用固定的么?想用6s1w的电,朗宇4100 kv340,1555桨,naza v+gps+osd,铂金30a电调,这样应该也没有问题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的
三翼福克

真不错,上个清晰的图欣赏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真不错,上个清晰的图欣赏一下

有帖子   点我帖子吧  呵呵

网友E:
折叠H4上个加强版的比较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折叠H4上个加强版的比较好吧!

哪里有加强版的??

网友E:
某宝上哈!不能说嘎不然有托的嫌疑了!与楼上一位朋友的老版是一家的,我刚买了一个收到还没几天呢,双卡环的感觉还不错就是米米有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某宝上哈!不能说嘎不然有托的嫌疑了!与楼上一位朋友的老版是一家的,我刚买了一个收到还没几天呢,双卡环 ...

懂了,呵呵,短我一个吧。

网友:
换朗宇的电机吧...那个要是振动的话..建议你自己打孔多增加几个铝柱固定..强度会好很多的

网友:
这个机架可以有

网友:
有个  玩h4  机架的神人  名字叫 阿诺   他的机架和你的一样。。。我最近也入了套  和他的配置一样 就是 飞控我的是V2 其他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恒力4822  DJI30A不可搭配,切记,100%几率出问题。

请问,堵转的电机会有什么表现?反应到飞行中的机器会有如何表现?

网友:
整体来说,这个机架还是不错的,便携、小巧,但存在机身旋转时震动过大的先天性缺陷,不适于暴力飞行

网友F:
电池看你电机配的啥了,我也是这个机架,用的680kv电机,用4s电池,12寸桨,你如果用300多kv的电机,15寸桨,就要用6s电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池看你电机配的啥了,我也是这个机架,用的680kv电机,用4s电池,12寸桨,你如果用300多kv的电机,15寸桨 ...

570的,1447浆,用4s吧?

网友G:
2、用的电机是恒力4822  DJI30A电调是否可行?

我 用的电机是恒力4822  铂金30A .....
堵了,掉在河里 捞不到的人  暗暗飘过,  2000多大洋在河底乘凉。。。。。。

楼主:
引用 网友G:
2、用的电机是恒力4822  DJI30A电调是否可行?

我 用的电机是恒力4822  铂金30A .....

同情

网友H:
振动是有一点,但是每次起飞前检查好有没有虚位就好了。我的H4:APM2.8+减震台;HappyModel 3508 KV700 + ATG1238; Skywalker 40A-UBEC 刷了BLHeli 10.4; Neo-6M GPS + Compass;4S 5000mAh 30C;挂了狗台,还有一个HD19用来FPV;起飞全重2.4KG,续航12分钟。APM的数据记录显示悬停震动小于1.5G。

楼主:
引用 网友H:
振动是有一点,但是每次起飞前检查好有没有虚位就好了。我的H4:APM2.8+减震台;HappyModel 3508 KV700 + A ...

谢谢,我会注意检查的,请问续航多久?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会注意检查的,请问续航多久?

你没仔细看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