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美修复雷虎H56付上视频

楼主(2014-07-28):
经过换轴承,修化油器,终于启动OK,本人因为是新手,还不怎么会调试发动机,启动过程中我观查了发动机怠速时很稳定,推油门时,油门响应也很快.不知道这样算不算OK

楼主:
视频正在审核中,明天上....

楼主:
引用 楼主:
视频正在审核中,明天上....

楼主:
发动机在怠速运转的时候,40度左右,推油门75%时温度在80度左右,不知这样是否OK,因是新手,电装只是装上,还没调试好,心急着启动,发动机是修好了,过些天电装调试好,来悬停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发动机在怠速运转的时候,40度左右,推油门75%时温度在80度左右,不知这样是否OK,因是新手,电装只是装 ...

To yuyonglin~

您应该都有确认活塞环等其他配片都是OK的状态了吧?

目前您的发电机是启动了

不过最後也要实际装上大桨让它在空中飞行测试校调

并且达到富油的状态才算是好的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To yuyonglin~

您应该都有确认活塞环等其他配片都是OK的状态了吧?

恩,大浆肯定是要上的,发动机刚刚试好可以启动,现在新的问题出来了发动机启动轴磨损的比较历害,估计是不能用了,付上图片。跟我操作也是有关系的螺丝松了都不知道,但启动杆下面连接离合器的地方也是磨损历害,感觉这根启动杆硬度是没有的,说明一下,我雷虎X50是买的新机子,发动机才发动过两次而以。。。本想再买根启动轴,一看也不贵,但买回来还是怕轴没有火,还是会磨损,准备自已车一根,淬个火。。。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大浆肯定是要上的,发动机刚刚试好可以启动,现在新的问题出来了发动机启动轴磨损的比较历害,估计是 ...

to yuyonglin~

您这引擎没有套顺

就是您在装引擎与传动轴承座时
未再同一直线上组装

您要不要直接拨售後电话进来 问问我们技术人员
请它和您说说该如何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to yuyonglin~

您这引擎没有套顺

装肯定是装顺了。因为是新手,启动经验不足。。。但这启动轴的确也是没有火。现在自已从新加工了一件,启动轴和内六角套筒之间连接以前原厂是铣了两个平面,个人感觉这样止头螺丝拧不紧,内六角套筒上的两个螺丝孔才两三牙,根本不容易拧紧的,自已加工做的是在轴上做两个孔位,这样止头螺丝拧进孔里,再上螺纹胶。。。这样很紧。。。自已又把轴淬了火,这不容易磨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