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RO怎么和电脑连接不上呢

楼主(2014-07-28):
GPRO怎么和电脑连接不上呢,我电脑是windows XP系统,一直是搜寻中,高人指点下呗。谢谢啊

网友A:
你的GPRO USB驱动没装或者没装好。

网友B(2014-10-02):
引用 网友A:
你的GPRO USB驱动没装或者没装好。
gpro的usb驱动哪里有?

网友B:
官网只有1.2版本的设置程序和升级程序,没看到有usb驱动下载的地方啊。

网友C: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61063
今天正好按照里面的说明下载安装好,并且进行了设定。
我的电脑是windows XP系统,需要安装什么Download center和另外一个插件,给你参考一下。
里面会提示你怎么操作的。

网友C:
看到事前准备中提示下载最新Gpro版本的链接没?

网友B:
我换了一台电脑,是win7的32位系统就可以安装上了。看来还是这个驱动对于64位系统支持的不好啊。

网友D:
我是正版WIN8.1 64位,安装后没什么问题,正常运行

网友B:
也许win8支持了,我的win7的64位就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