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助!求助各位!精灵无法连接调参,什么问题?!

楼主(2014-07-28):
精灵无法连接PC调参,驱动什么的都从官网下来装了  都连不上  一接USB连接PC  灯直接不亮

有人说PC系统问题,是么?没办法了  求助各位了

网友A:
换个电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电脑试试

只有两台电脑  都是一个系统装的  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有两台电脑  都是一个系统装的  不行

换根线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根线试试

换了4根了

网友:
看看驱动程序有没有装错,有苹果的有win的

网友B:
站内私信我,加qq远程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站内私信我,加qq远程处理。。。

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站内私信我,加qq远程处理。。。

再次感谢可以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站内私信我,加qq远程处理。。。

這句話好耳熟
dji因該聘請兄弟您當顧問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這句話好耳熟
dji因該聘請兄弟您當顧問團了!

其实一直好奇一些模友的故障原因,协助了多次,发现不是usb口问题,就是系统问题,总之都是不熟悉计算机所致!

网友:
好方法啊  我也要学习一下   大神加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