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NAZA lite +GPS 楼区不抗风请问怎么处理?

楼主(2014-07-28):
大疆F550机架,六颗朗宇2212马达。 1147桨
图传云台、摄像头,全重2500克。

无风或室内非常稳定。
楼区阵风1-2级,风速1-2米/秒

开GPS姿态,遇阵风吹偏,然后修正过度,朝来风方向倾斜。空中可以飞行,降落非常困难。

灵敏度在90-160之间调整均无效。

请问怎么解决呢?

网友A:
楼区里gps信号很弱的,移动变为姿态模式了,会随风漂移的,正常现象。去空旷的地方飞就没事了。还有楼区里有的地方有横风,对飞行安全不利,注意安全

网友:
如楼上,注意gps信号外,另外还要注意重心问题,最后你的动力搭配也不太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区里gps信号很弱的,移动变为姿态模式了,会随风漂移的,正常现象。去空旷的地方飞就没事了。还有楼区里 ...

我家这楼不高,应该不是GPS的问题,它会突然想一个方向纠偏,倾斜角度接近40度,位移量很大,有时候可以达到3米,***平移。

网友B:
dji 550機架你用1147槳 要穩很難~體質已經不行了

网友:
楼主您好!不建议飞行器在楼宇间飞行,GPS信号容易受干扰!
可加QQ 2355613417 我们会协助你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dji 550機架你用1147槳 要穩很難~體質已經不行了

说错了是1047

网友:
說錯了一樣! F550要用DJI 8045  4s電池才會比較穩!
況且你機體已經過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