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玩船 拍了些图

楼主(2014-07-28):
跑完顺便下河洗了把澡,天太热了

网友:
照片不太清晰

网友A:
看来热有热的好处!不用带救援船了。

网友:
换金手指吧,这种胶带危险,船和船盖都要做防沉。
电池往里放,不要压住轴。

楼主:
电池里面塞了个六角螺丝刀配重,所以压着轴了,这个胶带夏天可以用,可是冬天估计不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热有热的好处!不用带救援船了。

呵呵,这个小鱼塘水不深,船出事了可以直接下去捞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里面塞了个六角螺丝刀配重,所以压着轴了,这个胶带夏天可以用,可是冬天估计不能用了

防翻舱进水后重量不够?一般加配重是把铅块放到尾部防翻舱里,这比放在电池处要好得多呀。

网友:
要什么救援船,你就是救援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