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D10控需要设置哪些参数

楼主(2014-07-28):
请问一下新买华科尔的D10控需要设置哪些参数?

以前没飞过,飞机飞不稳,好难飞。

网友A:
首先是设置为中文。然后看飞什么机型就设成什么机型。然后把十字盘类型和舵的方向设正确,然后就是油门螺距曲线,然后……,就行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是设置为中文。然后看飞什么机型就设成什么机型。然后把十字盘类型和舵的方向设正确,然后就是油门螺距 ...

亲,有教程吗,我弄半天没弄明白

网友:
引用 楼主:
亲,有教程吗,我弄半天没弄明白

密码问毛哥

网友:
华科尔DEVO 10 遥控器 功能设置介绍---模痴J小毛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youku.com/playlist_show/id_19379805_ascending_1_mode_pic_page_2.html

亲,这个要密码啊,密码是多少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亲,这个要密码啊,密码是多少呢

其实不管哪个遥控器,最主要的设置是跟随着飞机组装调试的全过程,就像前面说的,根据飞机的各项设置要求来,以直机为例:飞机类型、十字盘类型、通道正反、螺距曲线、油门曲线、混控(根据需要)等等。所以,最关键是将电直的调试全过程搞明白,就知道对应找遥控器上面的相关功能(这个可以参照说明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不管哪个遥控器,最主要的设置是跟随着飞机组装调试的全过程,就像前面说的,根据飞机的各项设置要求 ...

亲,有没有教程

网友:
引用 楼主:
亲,有没有教程

亲,调机教程,论坛里面一大把啊。就在新手学堂置顶贴里面就有 “新手扫盲+教程+经验(陆续不断更新中2012.03.17)”,在里面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