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煮机架

楼主(2014-07-28):
如你所见,,水煮机架,机架是飞越的650,据说这样能增加尼龙件的韧性,你们怎么看? 把电调绕了圈圈代替了分电板,好像会有电场,会干扰飞控,这样真的好么?除了用分电板之外,还能怎么连接呢?求图。求解,示意图就行对于用水煮尼龙,在网上找了一些资料
    对于尼龙件用水煮的原因分析:
1 我们常用的尼龙是是尼龙6(PA6)、尼龙66(PA66),是一种结晶性热塑性材料; 2 尼龙材料容易吸水,含有亲水基(酰氨基)。
对结晶性聚合物而言,在注塑加工时,很迅速的冷却使得材料无法自然结晶定型,从而使材料内部存在较强的内应力。没有经过“回火”处理的尼龙料,其内部因为在定型后,大分子仍然会趋向于自然取向、结晶的运动,这会导致材料内应力进一步加剧。因此,没有经过水煮工序的尼龙件其脆性非常大,在受到外力时,很容易崩掉或者是断裂。
那么,如果让已经成型的尼龙大分子自然取向、结晶,尽量消除内应力呢?
那就是我们说的水煮,水煮工序其实跟我们的金属“回火”处理工序的设置有异曲同工之妙。那就是让尼龙件在一定的水温浸泡,让其内部的大分子尽量的趋于自然取向和达到内部的结晶与解晶的平衡,从而消除其内部应力。表现在外面就是:尼龙件的韧性大大增强,脆性基本消除。
那么为什么要用水煮呢?
那就是因为尼龙含亲水基团——酰氨基团,它导致尼龙容易吸水,但尼龙吸收一定的水分后,有助于其内部大分子的取向和结晶运动。
尼龙件水煮的最佳温度和时间: 90-100℃,2-3小时。
低于90度,效果不好,超过3小时,也不会再有更好的结果。从性价比而言,上述工艺条件最佳。
然后问题就来了,飞越的机架,包括其他机架用的尼龙是上面说的
尼龙6(PA6)、尼龙66(PA66)吗?
希望有模友能为我们做下测验

网友A:
现在最好买带覆铜电路板的,否则怎么弄都麻烦!

网友B:
连碳管也煮了,LZ真行

楼主:
同群的有个朋友是这么做的,,大家有什么跟好的办法么? 或者你对于这个是怎么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最好买带覆铜电路板的,否则怎么弄都麻烦!

担心电路板焊接的话,那个线会脱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担心电路板焊接的话,那个线会脱落

不会的,焊接好都用704或热熔胶加固的。

网友:
呵呵,再来个油炸鸡鸡!

网友:
拿分走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的,焊接好都用704或热熔胶加固的。

刚刚去TB看了下。。没有您说的那个覆铜分电板,还有,麻烦看下我4楼的回复,那种方法可行么?听说这样内阻大了

网友:
焊接水品了得

网友:
螺絲沒幾天就生鏽了

网友C:
我的直接是一条主线10号进入分两路14号线的
然后每一路接两个电调、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931811&extra=
我的一直是这样焊接、因为碳板导电的

网友D:
你应该把尼龙件煮水1小时,五金和碳纤就多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直接是一条主线10号进入分两路14号线的
然后每一路接两个电调、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 ...

您好,您这个方法和四楼的是类似的嘛,恕小生愚昧

网友:
这不是环形电流什么是?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好,您这个方法和四楼的是类似的嘛,恕小生愚昧

没有什么影响飞控的
我的都成功失控返航两次了

网友:
第一次看到水煮碳纤

网友:
厉害,最烦焊接。。。。。

网友E:
  热胀冷缩的道理是人尽皆知的,煮过后的部件是否会更硬 如同锻造淬火一样,最后很硬很坚实。 俺想:水温度数,煮的时间,部件的材料都会直接影响到你的要求,或许尊驾已胸有成足

网友:
这样确实有电场,不信你可以拿铁销试试

网友F:
听说,水煮电调可以增加耐用度,提升电流哦。水煮电机可以提高持久度降低热量哦

网友G:
我是按4楼的焊接,没任何问题,已经安全起飞

楼主:
这好像类似于香蕉头的那种,感觉和四楼的那种是大同小异呀,就是外面加了个那个套套,嘻嘻,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是按4楼的焊接,没任何问题,已经安全起飞

好的!谢谢您的分享

网友H:
尼龙件煮了有效果吗?玩BAJA的时候全车尼龙件,从没听说过找个大锅子煮BAJA的事啊,只有尼龙件染色时要煮吧。

网友I:
虽然电线是环形,但是不会有环形电流的。

网友J:
只要是大电流线,不管怎么样都会有强磁场干扰的,只不过效果有差别。楼主这种环形电流和普通双环型分电板是最差的;其次是井字型分电板和分差线。其实这个问题不用过于纠结,焊接牢靠正常工作,布线恰当就好了。真正有影响的就是磁罗盘的读数,用外置罗盘然后架高就能解决。其他芯片什么的一般不会被这个特别影响到。

网友K:
没影响,比楼主粗多了,6AWG的,两台六轴,数台小四,都是这么焊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连碳管也煮了,LZ真行

在航模贴吧看到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K:
没影响,比楼主粗多了,6AWG的,两台六轴,数台小四,都是这么焊接的。

环形,,感觉应该会有电场产生,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听说,水煮电调可以增加耐用度,提升电流哦。水煮电机可以提高持久度降低热量哦

- -真哒假的,感觉水煮万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尼龙件煮了有效果吗?玩BAJA的时候全车尼龙件,从没听说过找个大锅子煮BAJA的事啊,只有尼龙件染色时要煮吧 ...

不清楚,贴吧那大神只发了这个图片,都没有测试过,还是希望论坛有大神能够测试上,但网上是这么说的
         对于尼龙件用水煮的原因分析:
1 我们常用的尼龙是是尼龙6(PA6)、尼龙66(PA66),是一种结晶性热塑性材料; 2 尼龙材料容易吸水,含有亲水基(酰氨基)。
对结晶性聚合物而言,在注塑加工时,很迅速的冷却使得材料无法自然结晶定型,从而使材料内部存在较强的内应力。没有经过“回火”处理的尼龙料,其内部因为在定型后,大分子仍然会趋向于自然取向、结晶的运动,这会导致材料内应力进一步加剧。因此,没有经过水煮工序的尼龙件其脆性非常大,在受到外力时,很容易崩掉或者是断裂。
那么,如果让已经成型的尼龙大分子自然取向、结晶,尽量消除内应力呢?
那就是我们说的水煮,水煮工序其实跟我们的金属“回火”处理工序的设置有异曲同工之妙。那就是让尼龙件在一定的水温浸泡,让其内部的大分子尽量的趋于自然取向和达到内部的结晶与解晶的平衡,从而消除其内部应力。表现在外面就是:尼龙件的韧性大大增强,脆性基本消除。
那么为什么要用水煮呢?
那就是因为尼龙含亲水基团——酰氨基团,它导致尼龙容易吸水,但尼龙吸收一定的水分后,有助于其内部大分子的取向和结晶运动。
尼龙件水煮的最佳温度和时间: 90-100℃,2-3小时。
低于90度,效果不好,超过3小时,也不会再有更好的结果。从性价比而言,上述工艺条件最佳。

楼主:
引用 网友I:
虽然电线是环形,但是不会有环形电流的。

这不是个通路么?

楼主:
引用 网友J:
只要是大电流线,不管怎么样都会有强磁场干扰的,只不过效果有差别。楼主这种环形电流和普通双环型分电板是 ...

这么说来,只要通电,就会产生电磁场了、说到外置罗盘,想起了APM2.6,它好像是外置罗盘,

楼主:
引用 网友E:
热胀冷缩的道理是人尽皆知的,煮过后的部件是否会更硬  如同锻造淬火一样,最后很硬很坚实。 ...

毕竟看过网上的资料,,想看看模友对于这种做法是什么看法,我在论坛上好像没看过模友们水煮机架
     对于尼龙件用水煮的原因分析:
1 我们常用的尼龙是是尼龙6(PA6)、尼龙66(PA66),是一种结晶性热塑性材料; 2 尼龙材料容易吸水,含有亲水基(酰氨基)。
对结晶性聚合物而言,在注塑加工时,很迅速的冷却使得材料无法自然结晶定型,从而使材料内部存在较强的内应力。没有经过“回火”处理的尼龙料,其内部因为在定型后,大分子仍然会趋向于自然取向、结晶的运动,这会导致材料内应力进一步加剧。因此,没有经过水煮工序的尼龙件其脆性非常大,在受到外力时,很容易崩掉或者是断裂。
那么,如果让已经成型的尼龙大分子自然取向、结晶,尽量消除内应力呢?
那就是我们说的水煮,水煮工序其实跟我们的金属“回火”处理工序的设置有异曲同工之妙。那就是让尼龙件在一定的水温浸泡,让其内部的大分子尽量的趋于自然取向和达到内部的结晶与解晶的平衡,从而消除其内部应力。表现在外面就是:尼龙件的韧性大大增强,脆性基本消除。
那么为什么要用水煮呢?
那就是因为尼龙含亲水基团——酰氨基团,它导致尼龙容易吸水,但尼龙吸收一定的水分后,有助于其内部大分子的取向和结晶运动。
尼龙件水煮的最佳温度和时间: 90-100℃,2-3小时。
低于90度,效果不好,超过3小时,也不会再有更好的结果。从性价比而言,上述工艺条件最佳。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应该把尼龙件煮水1小时,五金和碳纤就多余了!

嗯,网上是这么说的
       对于尼龙件用水煮的原因分析:
1 我们常用的尼龙是是尼龙6(PA6)、尼龙66(PA66),是一种结晶性热塑性材料; 2 尼龙材料容易吸水,含有亲水基(酰氨基)。
对结晶性聚合物而言,在注塑加工时,很迅速的冷却使得材料无法自然结晶定型,从而使材料内部存在较强的内应力。没有经过“回火”处理的尼龙料,其内部因为在定型后,大分子仍然会趋向于自然取向、结晶的运动,这会导致材料内应力进一步加剧。因此,没有经过水煮工序的尼龙件其脆性非常大,在受到外力时,很容易崩掉或者是断裂。
那么,如果让已经成型的尼龙大分子自然取向、结晶,尽量消除内应力呢?
那就是我们说的水煮,水煮工序其实跟我们的金属“回火”处理工序的设置有异曲同工之妙。那就是让尼龙件在一定的水温浸泡,让其内部的大分子尽量的趋于自然取向和达到内部的结晶与解晶的平衡,从而消除其内部应力。表现在外面就是:尼龙件的韧性大大增强,脆性基本消除。
那么为什么要用水煮呢?
那就是因为尼龙含亲水基团——酰氨基团,它导致尼龙容易吸水,但尼龙吸收一定的水分后,有助于其内部大分子的取向和结晶运动。
尼龙件水煮的最佳温度和时间: 90-100℃,2-3小时。
低于90度,效果不好,超过3小时,也不会再有更好的结果。从性价比而言,上述工艺条件最佳。

问题是不知道论坛里有没有人试过,效果又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什么影响飞控的
我的都成功失控返航两次了

感觉NAZA的失控返航还是很鸡肋呀,,打算入APM2.6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NAZA的失控返航还是很鸡肋呀,,打算入APM2.6

我的naza v1还好

楼主:
嗯,看您玩了好久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这么说来,只要通电,就会产生电磁场了、说到外置罗盘,想起了APM2.6,它好像是外置罗盘,

哈哈,基本物理常识吧,通电导线会形成涡旋磁场呀。电源线都是几安培十几安培的,当然影响很大。其实现在所有做得好的飞控,不管是DJI、零度还是APM、PIXHAWK,都是用外置罗盘架高的方法来解决电磁干扰问题的(精灵的罗盘是绑在腿上)总之就是要原理强磁场干扰。用内置罗盘的定点肯定要刷马桶。

楼主:
引用 网友J:
哈哈,基本物理常识吧,通电导线会形成涡旋磁场呀。电源线都是几安培十几安培的,当然影响很大。其实现 ...

这样啊,涨姿势,原谅我只是个小高一,(初三刚刚毕业),那多轴用的尼龙,是尼龙6(PA6)、尼龙66(PA66)材料么。。
因为我在网上翻过,好像这种尼龙是经常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听说,水煮电调可以增加耐用度,提升电流哦。水煮电机可以提高持久度降低热量哦

水煮飞控和GPS能增加稳定度和抗干扰能力!!

网友:
关于尼龙的化学特性我是不懂,但是玩车子的人一般不会在意尼龙件的强度,你可以到RCFANS查下我这个相同ID发的帖子,LOSI XL 撞灯柱,AB上5MM粗10CM长的钢针断掉,整个A臂上的尼龙件一点事都没有,尼龙件不耐切割,但是非常耐撞,并且一个合格品不需要买到手后再次加工吧,我觉得没有煮的必要,炸鸡100次尼龙都不会断的,心情大于实用,而且这样煮,螺丝全部完蛋。还有尼龙不能碰WD40,时间一久会变脆,以前有朋友偷懒,车子玩过水后直接喷WD40,一个多月后拿车子出来玩,尼龙件发白,一撞就断。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看您玩了好久了

反正飞控返厂三次回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网上是这么说的
       对于尼龙件用水煮的原因分析:
1 我们常用的尼龙是是尼龙6(PA6)、尼龙66 ...

做产品的话,也不必要去煮,放一段时间尼龙加纤会自然吸水!

网友:
水煮,100摄氏度,煮时间长了碳纤维吸水膨胀!听说过鱼竿吸水不擦干,时间长就报废的事情么?我反正是不会干这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毕竟看过网上的资料,,想看看模友对于这种做法是什么看法,我在论坛上好像没看过模友们水煮机架
      ...

  哇塞!  真是学无止境嘿!  看来楼主已经深入研究且有理论依据了 那就别再听俺这类外行人丫丫吧,真心大实话   看了你上传的这些数据,俺都赶脚为你提升了信心 赶紧着去实验吧,外行丫丫听多了米有啥助益的,谨祝楼主试验成功   非常感谢上传的资料!   真心欣赏楼主这类爱学习,爱研究,爱钻研的勤奋者   论坛真是个学习的好地方

网友:
螺丝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群的有个朋友是这么做的,,大家有什么跟好的办法么?或者你对于这个是怎么看呢?

哈哈   我就是这样弄的

网友:
我是全部并起来一起焊,套上热缩管,其实也不怎么难看,还方便

网友:
放点老抽,再放点胡椒面,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