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3D甩头,悬停的时候出现。(心跳视频已经补上了)

楼主(2014-07-28):
今天把上周五刚刚装好调好的H4装上H3-3D。上周五只装好了飞控,电调电机那些东西,反正能飞,就跑空地去试试一键返航的行不行。
试了失控返航没问题,但关控的话,机机不回来,就悬停那里,不知道为什么。GPS什么都是正常。
终于盼到周一上班,到办公室就开始倒腾了,倒腾好立马下楼试飞机。
可惜,出现抽头,轻微果冻现象。
上午还好,只是左右抽头,可以下午还出现上下抽头,都快吓死我了,我以为要摔飞机了。
加了大疆的技术支持,可以一天都没有回音。DJI技术支持2 2355602804,这个Q今天怎么了,从上午11点到下午六点都没有回应。
留这个位置:上视频。

请注意:1分25秒那一刻,心都跳出来了

楼主:
留位置,上视频!!!
上午的视频看甩头,下午的视频看心跳。
谁飞飞机,如果看屏幕出现上下抽头心跳不加速的,就是怪事了。

网友A:
看看飞机震动怎么样
看看云台固件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飞机震动怎么样
看看云台固件版本

H4的机架,震动我觉得没什么,应该还没有精灵大!!!
固件什么的都是最新的,都是无法再升级了。
就是那个GMU不知道是什么,都无法显示

网友B:
甩头基本都是震动引起的。我的机架之前用过飞狗,H32D,效果都还可以。
但是,刚入H33D后,视频根本没法看。返厂检测说没问题。
下面这段视频,是我刚买H33D,用白色减震球飞的:

这段视频是我稍做减震处理,并换了最软的减震球的效果:

以下视频,是我做足减震
后,现在的效果: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C:
楼主您好,可以先给机架做减震,之后可以尝试更换减震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您好,可以先给机架做减震,之后可以尝试更换减震球。

技术支持,你好!!!

换减震球,你说换就换,换拿一号啊?
你们那个防脱的挂钩一次性的,买的话还要35十针十扣。

我室内悬停5分钟,姿态模式,没有抽风,一到户外,GPS模式就吃药似的。

机架的震动我真想不出再怎么减震了,能调的都调了

网友:
应该震动大了把 我的H3-3D装在飞机上效果非常好 也没出现歪头现象
你可以尝试换成灰色的减震球试试 然后尽量吧飞机的震动搞小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甩头基本都是震动引起的。我的机架之前用过飞狗,H32D,效果都还可以。
但是,刚入H33D后,视频根本没法看 ...

最后一个视频是挺稳的,但我怎么都觉得水平线是歪的,有点不舒服。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后一个视频是挺稳的,但我怎么都觉得水平线是歪的,有点不舒服。

刚转弯的时候,的确有点歪。几秒钟后会慢慢回正。
这段视频,我就一块电拍的,不停的转弯掉头,

网友E:
LZ 这些视频果冻都太严重,你要恶补下动力与机架搭配的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 这些视频果冻都太严重,你要恶补下动力与机架搭配的知识

你好!!
你来给我上上课!!
小帅的H4,双C卡机架,
朗宇的4110,KV400
再加碳纤的1555桨,
这个配置有什么问题?
这个都是常用的配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
你来给我上上课!!
小帅的H4,双C卡机架,

如果电机没问题 那就是机架和桨的问题 机架问题主要原因居多,云台果冻抖动,是因为机身震动过大,以前我用飞越690机架 上4822 390电机 震动大 换朗宇4110 400 也震动大
开始以为是电机问题,最后确定是机架问题  我现在用飞越T810 电机是4110 400  1555桨 如果云台板上面不加重量,云台也会抖动和果冻。
其实说简单点就是你机架有间隙抗震不行,动力配置大,云台重量轻导致的,视频上云台突然歪掉是因为振动过大导致的
如果云台拿在手上运动 没有抖动或者果冻 那云台就没有任何问题
单靠换减震球的软硬度是解决不了高频振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飞机震动怎么样
看看云台固件版本

他这机架配4110 400 加1555桨 振动可想而知。我飞越810机架25的管  这个动力和桨配置都有震动 何况这么细的机架

网友:
看来还是得从减震方面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技术支持,你好!!!

换减震球,你说换就换,换拿一号啊?

挂钩卡扣其实可以重复使用,拆的时候用一字螺丝刀扳开扣的四个脚就能拿出来,装回去时把四个脚按回去就能卡住

网友:
大疆的东西稀烂,返厂一样修不好。楼主你的问题跟我一样,我不起飞都是云台上下左右甩头

网友F:
楼主跟我云台一样,我也发帖了,你可以看看我的视频,大疆这批狗3云台 真 J  B  烂,还有那USB视频输出连接线,没用几次就断了,太易损了,买一根20,搞不懂为什么不延续之前背扣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跟我云台一样,我也发帖了,你可以看看我的视频,大疆这批狗3云台 真 J  B  烂,还有那USB视频输出连接 ...

我现在在等卖家解决问题,
搞不掂就曝光这个卖家!!
让他老忽悠我,害我在老板面前一点时效性都没有!!
都说发货发货,其实他自己就咩有货!
一张单的东西,还分三次过来!!!
电机没到,叫我装机架,机架在没有电机的情况下,根本就没法装好!!

网友:
跟我哪个一样,寄回去换了一个了,还是一样,来来回回折腾了2个月了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63931&extra=

网友:
看来这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我的云台也刚返修回来,解决了地平线倾斜的问题,却增加了甩头的问题(返修之前无此问题),还有一个长期困扰我们标准版用户的问题:云台调参软件只能看不能调,这点真是太喜剧了,不如直接写个看参软件算了。
~~~
精灵的那套软件那是杠杠的  要啥有啥,我们的软件就只能看...大眼瞪电脑、只能看来不能调。
~~~
区别对待客户不是企业发展之道,我是从直升机飞控XP3.1开始就一直在使用大疆的产品,一直赞扬DJI追求纯粹的理念、富有艺术性的产品设计、和感动工程师的产品品质;也非常敬佩在我国这样的土地上生长出来的这个洁白的集艺术与技术为一体的高科技企业。咦?怎么搞上区别对待客户这招了呢?
~~~
另外,楼主你的飞机也太抖了吧?那不是果冻,都成魔芋了。去买个好点的桨平衡器,真的要耐心磨下桨了。还有:有的桨桨根不平,上起有双桨震动大,有的桨迎风口脱模不好会引起风震,特别是些个山寨的1555,效率忒低,都要磨。电机不平就磨电机,鲁班问得好:今天你磨了没有?
~~~
所以我说这是个综合问题。

网友:
LZ,请问解决了吗

网友:
解决好了吗?怎么解决的?

网友:
同样问题,头摆得想摔飞机,而且我的H33D云台在拿着飞机左右摆动修正电机会“咔吱咔吱”响,像磨到东西。你们的有吗?

网友:
现在怎么样了?

网友:
楼主的狗3,取内置电池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