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4822KV570搭配DJI30A问题

楼主(2014-07-28):
第一帖有前辈指出DJI30A搭配4822会堵转

请各位证实一下,如果情况属实我换蜘蛛30A?

网友:
我用4822  690kv搭配大疆30安电调数十起落没有堵转现象

网友A:
那厂家的4822 和 4830我们都用过,都存在堵转和动平衡差 震动严重,我们已不用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厂家的4822 和 4830我们都用过,都存在堵转和动平衡差 震动严重,我们已不用它了

堵转是电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

好的,谢谢

网友:
本人的四轴,4822电机,已不明原因炸机两次,最后一次提控回家!
不确定原因,但总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减少事故概率,以后慎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