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3GX数据线

楼主(2014-07-28):
    前段时间蛋疼的买到了一个没有带着数据线的3GX,这可愁死我了,固件可是3.0的版本出奇的效果不好,而且用灯调试参数实在是蛋疼的可以。TB上搜一下3GX全是一套卖的,而且超贵,亚拓官网倒是有卖,但那价格——呵呵。所谓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于是我先从3GX的上位机入手,看到了在安装软件时它同时安装了FTDI的驱动,可以推测3GX与上位机的驱动一定是使用USART串口协议的,而其USB数据线一定是FTDI的RS232转TTL的芯片。自此几乎一切明了。我在淘宝上首先购买了 “USB转TTL 支持3.3V 5V双电源FT232RL FTDI”的模块 这同时也是 MWC的调试器。其价格大概在20RMB左右。

      随后从其上位机的接线说明入手

      看到它一共有三条线接入3GX,注意是三条线,这里我已开始没注意,同时它的线的颜色也误导我,而使得我以为我的分析错误,认为其数据线路只有一条,而搁置了好一段时间。直到最近才想起来这个问题。
      因为3GX与计算机连接时必须要插上电源,可以分析出USB线只负责信号传输而不负责供电,所以可以得到只有黑色的线是地线,而其他两根线一定是传输数据的包括红色。此处红线并非是Vcc!
得到结论的我开始动手实验,现在不清楚的只是红白两线哪条是TXD、哪条是RXD。(USART的知识,不懂得请百度。)
     因为手上有一个小姨子陀螺仪,所以数据线和3GX的接口也完美通过了,如果没有那种接口的朋友可以尝试使用细线之类的连接我就不提你们想办法了。

    到了检验成果的时候了,运气最佳的我一次就试出了TXD.RXD的线序。 从左数 第一根白色接RXD,红色接TXD,而黑线不用说肯定是接GND,与上面买的那个转换模块的接口对应.
     用这条数据线我成功的与我的3GX联机并升级了固件。下面展示一下吧

从软件商可以看到,已经通过USB连接,而且固件版本是5.0.(发帖之前升级的)。
昨天我的OPPOfind.5 屏幕不小心摔碎不能用了。所以就不拍图片了。有什么问题发帖问我就好了。

楼主:
这么经典的教学~不知道可不可以申精~

网友:
如果3gx很受欢迎,你会把亚拓气死的

网友:
电子方面专家呀!

网友A:
3gx倒一般啦,对于mb的一根线,感觉像是半双工的那样的我到现在还没发理解论坛上高人自制数据线的原理。。。拿一个全双工的搞成一个半双工的。。。完全无法理解电路啊

网友B:
妈蛋的,看楼主的帖子看得太认真,烟灰敲错罐,刚开的满满一罐就浪费了,楼主赔偿

网友C:
原来的线只要30吧?

网友D:
其实很多小东西官方卖得贵  市面上卖得很便宜  懂的人不说,不懂的人只有买贵的

网友:
楼主高人 同用3GX的顶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妈蛋的,看楼主的帖子看得太认真,烟灰敲错罐,刚开的满满一罐就浪费了,楼主赔偿

我去 这么严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来的线只要30吧?

有卖的吗?我去 早知道不这么费劲了,我找了好久都没有找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很多小东西官方卖得贵  市面上卖得很便宜  懂的人不说,不懂的人只有买贵的

完全没有找到卖的啊....

楼主:
。专家算不上的,,只是专业是电子方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3gx倒一般啦,对于mb的一根线,感觉像是半双工的那样的我到现在还没发理解论坛上高人自制数据线的原理。。 ...

哦~ MB完全没接触过,这么邪门啊,有机会我试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卖的吗?我去 早知道不这么费劲了,我找了好久都没有找到啊。

你去某宝找下亚拓 3GX USB    看一下是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去某宝找下亚拓 3GX USB    看一下是不是

我去,还真有。。。。。。。MDAN废了好多脑细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