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塞沾死,求助。

楼主(2014-07-28):
放了多年的OS50SX发动机,活塞沾死了,煎、炒、煮、炸、泡都上了,活塞还是雷打不动。求支招??

网友A:
wd40喷进去,等十分钟试试,应该是锈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wd40喷进去,等十分钟试试,应该是锈住了

我用酒精泡了一夜,也不行。明天去买瓶WD40试下。

网友:
WD40也不是万能的,运转部件防锈还可以,如果是已经锈死的,估计是没办法。你这样的情况,上大招吧,把塑料件拆了,煤气灶烧烤,再用蛮力拆解,看看能不能保住机闸,其他部件你就不用想了,有能用的就算捡到钱了。我现在飞完,发动机灌入甲醇,启动机打3秒,再灌,再打,往复3次,然后喷入40,再空打3秒,搞完以后,不管是下个星期飞,还是明年飞,机器都是一打就着。现在的油料市场鱼龙混杂,不管厂家怎么宣传的,反正我是不信。

网友:
用火使劲烤!

网友:
用热风枪,250度吹5分钟,

网友:
油机  保养很重要

网友:
当然是wd40像你这种情况,估计的用wd40泡着才行。

网友:
先把整体放到冰箱的冷冻室冻上几个小时,然后那次用开水浇外壳。造成里外的物体的差别再敲击一下看看能不能打开。

网友:
哥们,这种情况,我刚刚解决了一例...当然你这种情况要想拿下来,一下两下肯定是不行的,你先泡WD-40一个小时,然后固定好发动机主轴慢慢转动几次,就这样往反动作,锈慢慢才会掉下来,当然往反要N回合,慢慢的去锈,最后才能拿下来....只不过你要耐心

楼主:
WD40泡半个钟,再用胶棒轻打下几下活塞,动了,再用手转几下曲轴,松了。

楼主:
活塞环有一边生锈了,换个环又是条好汉。

网友:
泡WD40里泡一夜,然后用热风枪吹

网友:
用蓖麻油煮试试。

网友:
WD40泡了一个星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