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图传时我发现天线的插头有的是接了地的,请问为什么啊?

楼主(2014-07-28):
正在照着这个做图传,在线等...........其实主要问题是可不可以不接

网友A:
肯定要的,就是接地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要的,就是接地阿

请问是接电源地吗?

网友:
屏蔽接地用,不接的话也能工作,但是容易受噪声影响。一般焊SMA接头的PCB板都会接。

网友:
表示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