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师,这个2700电怎么塞phantom1代里呀?

楼主(2014-07-28):
如下图,第一次尝试买个2700的电池试试,实在不知道咋塞进去,店家又不爱搭理,求助,哈哈哈~~最好有个图解看看什么的~~谢谢老师们~~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61854&page=1#pid13442118看看这个,精灵1

网友:
要剪掉电池线 弄短一点 。

网友:
其实很多方法,具体看用的电池,3楼的方法也是其一。

网友:
倒着装进去,接头冲里。

楼主:
谢谢各位,我试了下,好像线太长了 = =!屁股有三分之一露在外面塞不进去 = =!我再研究一下...

网友A:
这种花牌的电池好像稍微有点厚,要塞进去的话得用点力气,另外建议用宽胶带在电池尾部做个拉手,不然放进去容易拿出来难。还有一种2700毫安的电池叫blackmagic,尺寸合适还自带拉手,建议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花牌的电池好像稍微有点厚,要塞进去的话得用点力气,另外建议用宽胶带在电池尾部做个拉手,不然放进去 ...

太感谢你拉!!!

网友B:
精靈2 的副廠電,華xx的 350Pro 電池也很好用。可以原全放進精靈1的肚了。而且比正常5200 電池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精靈2 的副廠電,華xx的 350Pro 電池也很好用。可以原全放進精靈1的肚了。而且比正常5200 電池輕。

上个图看看嘛,上个图看看嘛!哈哈哈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1  电源线接在外面也一样 我2700的就接外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个图看看嘛,上个图看看嘛!哈哈哈

我的FC40 改了精靈2 的彀。LED 就用回原裝的。看圖吧。

USB 口

USB 口

照片

剛好有一片蓋

剛好有一片蓋

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