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00 FBL电直频繁扫齿的问题!求助!

楼主(2014-07-28):
本人有一台 500电直。配置如下: 十字盘 1210  锁尾:650, 电机 3126pro 1300kv + 14T  ,机身是老款的 大舵机版本。 旋翼头是vwinrc的fbl, 十字盘是 425的十字盘(改装了长球头)。 目前的问题是,飞机在剧烈钟摆动作 就扫大齿轮。 目前我的转速在3d最多有3200, 整体螺距 12度, 循环螺距 13-14度 ,就是这么个设置我正常 3d 已经扫过两次了。 求帮助!

网友:
轉速3200!!!會不會太高,我飛2800轉

网友A:
改斜齒會好一點點,不然就是混搭泰世款的 M0.7 120T 直齒或斜齒(富麗有出,但 KV 值要先算過)

話說,你也太暴力了點 425 飛個 3000 就不錯了,你操到 3200 ,電池挨得住嗎?

總覺得怪怪的,你齒比/轉速有沒有算錯啊?以你的 KV 值搭這個齒比,死撐也上不了 3000 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斜齒會好一點點,不然就是混搭泰世款的 M0.7 120T 直齒或斜齒(富麗有出,但 KV 值要先算過)

話說,你也太 ...

多谢 解答 笔误 应该是 2400左右。我这飞机是原来425的设备。1300kv转速微微的低一些。但是还是扫齿轮所以请教是不是 我循环螺距太高了?另外 斜齿轮会好很多吗?谢谢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斜齒會好一點點,不然就是混搭泰世款的 M0.7 120T 直齒或斜齒(富麗有出,但 KV 值要先算過)

話說,你也太 ...

飞机是老款大舵机标准500 不是泰式的425,只是设备从425转过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机是老款大舵机标准500 不是泰式的425,只是设备从425转过来的

我應該不會弄混 425 跟 500
只是混搭工序有點麻煩,你最簡單直上應該是考慮斜齒
但斜齒的齒比你目前的電機飛不太理想就是了
(會更軟...)

网友B:
请检查马达齿轮和大齿是不是咬太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检查马达齿轮和大齿是不是咬太紧了。

松紧 我都测试过 都扫 我只能说 可能的问题是 循环螺距大 要么就是电机温度太高 传到电机齿轮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