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款靠谱的收放脚架,大八轴用~

楼主(2014-07-28):
求一款靠谱的收放脚架,大八轴用~

网友A:
自己用蜗杆舵机做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自己用蜗杆舵机做就可以了

大载重不行的,起码要有锁止机构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载重不行的,起码要有锁止机构才行

不同载重就用不同级别的蜗杆舵机就可以了
有的没虚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