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问固定翼有几种几型。

楼主(2014-07-28):
如题,我一直在玩450电直 ,固定翼没接触过,只是看人玩过KT机,  想问下, 新手入固定翼 哪种好,还是自己买KT版做好, 固定翼又分,滑翔机, KT机,电动固定翼,涵道只知道太快,不适合新手玩,我都晕了。就是哪种经济实惠点,我估计是KT 机吧。 还有就是 固定翼 用手 起飞降落 的和 有轮子起飞降落的有没有区别。用手起飞的,可不可以装个轮子。想玩KT机  ,感觉简单,大家给点意见。想先买个成品来玩下, 自己做怕做不来。

网友A:
买滑翔机  好学  比如 x 宝 的火凤凰

网友B:
塞斯纳固定翼开始

网友C:
基于你飞过直升机的经验,我建议你买1.4米翼展的塞斯纳,首先,它好看,像真机,第二,容易维修,第三,上单翼飞机,稳定性高,第四,所需配置不高。缺点,降落容易炸桨,电机轴,电机座,前起落架
选择二,好小子1000,好飞,耐炸,配置低,很飘,稳定性也高,缺点是,很难看。
选择三,冲浪者滑翔机,手抛起飞,可以手接降落,新手还是建议擦着地降落就好,没有起落架,后期可以装一个,稳定性也好,配置不高
塞斯纳,属于前拉机,就是螺旋桨朝前,好小子,冲浪者,属于腰腿机,就是螺旋桨在腰部,背部以上,不容易炸断桨和电机轴,电机座

网友D:
以你的情况,我觉得你最佳选择有4种:塞斯纳,塞斯纳,塞斯纳或者塞斯纳。推荐敏定(MD),性价比高。
我也是电直转固定翼,随便搞个飞机,适应一下,然后什么飞机就都能飞了。不过咱飞3D电直的,基本都是手碎。。舵面修正过于频繁。。看着累。。。不像人家科班固定翼的,老休闲了。。。

网友:
55元塞斯纳

网友:
直接塞斯纳747-1,练手非常好,摔不坏啊~~~!!!我摔了好久,全是小毛病,修修还能用。

网友E:
练过直机,不一定能就飞固定翼,两种不同的飞机,没有什么联系。个人观点,入门的第一个飞机就搞KT板机(电机在中部),搞这种飞行比较好,陷落也炸不坏电机等设备,又便宜,又好修,飞得又慢,还可以自己做。练好技术就可以上各种飞机了。建议不要上前拉的,我个人就是从电直改到固定翼的,上的第一个是就是敏定的塞斯纳,换了几个电机,敏定的塞斯纳飞了三个。从节约出发,也应该上KT板机,但家里钱多就不一样,可以上任何飞机都行。

网友:
直接搞 kt板就行了
多有意思 炸了再粘  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滑翔机  好学  比如 x 宝 的火凤凰

滑翔机 ,我也喜欢,是不是翅膀很细很长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塞斯纳固定翼开始

赛纳斯,名字到时好熟,经常看见有人提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基于你飞过直升机的经验,我建议你买1.4米翼展的塞斯纳,首先,它好看,像真机,第二,容易维修,第三,上 ...

你好,三种机型我查过了,你说的对,赛纳斯,螺旋桨在前面不耐炸, 好小子,安是安全,就是样子不怎么好看, 第三种感觉还可以,冲浪者。能不能和450 直升机的舵机通用。怎么没提到KT机,给个意见嘛。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你的情况,我觉得你最佳选择有4种:塞斯纳,塞斯纳,塞斯纳或者塞斯纳。推荐敏定(MD),性价比高。
我 ...

赛纳斯螺旋桨在前,怕炸鸡头不好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练过直机,不一定能就飞固定翼,两种不同的飞机,没有什么联系。个人观点,入门的第一个飞机就搞KT板机(电 ...

恩,感觉KT机还是可以的。简单点。

楼主:
听了大家的评论,我感觉 新手还是腰推的要好点吧,想先上KT机,或者是 冲浪者, 赛纳斯大家也推荐的多,就是螺旋桨在前面。。。。。。其实固定翼我最喜欢P40 ,等腰推机会玩了,我在上螺旋桨在前面那种。大家说是不是这样。

楼主:
还有,大家普及下固定翼的电子设备。和450直升机的通用不,比如电调,舵机。 我现在飞450 ,还有4块3S 2200 的电池,正好飞固定翼。

网友E:
完全可以通用,直机配置要比固定翼高多了。其实舵机买银燕的,13--15元就跢了。直机不可能用这种配置的。

网友E:
新手不要入前拉的,结果是经常换桨和电机轴。至少飞三个中推后,才能飞前拉,家里钱多无所谓,买什么的机机都可以。还有固定翼最难的就是降落,练好模拟才是正道。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完全可以通用,直机配置要比固定翼高多了。其实舵机买银燕的,13--15元就跢了。直机不可能用这种配置的。

嗯,我就觉得奇怪,直升机450舵机,一般点的都要50--60  ,固定翼的才10多元, 10多元这种舵机好不好呢,炸鸡率高不高,。有必要换50元左右的舵机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新手不要入前拉的,结果是经常换桨和电机轴。至少飞三个中推后,才能飞前拉,家里钱多无所谓,买什么的机机 ...

嗯  模拟那是必须练的,以前我练模拟飞450,从不会飞到航线,还无炸过, 模拟器真是好东西,我飞行一般比较保守,练好了才会上真机, 你和我想的一样,先上kt的腰推机。一定要飞3个kt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新手不要入前拉的,结果是经常换桨和电机轴。至少飞三个中推后,才能飞前拉,家里钱多无所谓,买什么的机机 ...

kt机 有的没有轮子,是不是要不要轮子都可以飞,问题不要轮子怕技术不好接不到飞机

网友:
安上轮子方便一点,起飞和降落好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  模拟那是必须练的,以前我练模拟飞450,从不会飞到航线,还无炸过, 模拟器真是好东西,我飞行一般比 ...

这也从节约成本出发,练好技术后才上大机机。

网友E:
引用 楼主:
嗯,我就觉得奇怪,直升机450舵机,一般点的都要50--60  ,固定翼的才10多元, 10多元这种舵机好不好呢, ...

KT板机,10多元的舵机就行了,我3斤多重F22一直用的这种,没什么问题,比卖家的套装舵机好多了,一般炸不坏。我飞了10多个KT板机,好像还没有坏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KT板机,10多元的舵机就行了,我3斤多重F22一直用的这种,没什么问题,比卖家的套装舵机好多了,一般炸不 ...

嗯  意思是不要套餐的舵机,  你用什么牌子的舵机,盛辉吗

网友F:
敏定塞斯纳,绝对是入门固定翼的首选,好飞、不贵、耐炸!!!

楼主:
引用 网友E:
银燕的。

嗯 ,好多提到银燕舵机,我目前450用md933.    922舵机。以后技术练好了在换好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F:
敏定塞斯纳,绝对是入门固定翼的首选,好飞、不贵、耐炸!!!

嗯 目前考虑kt机,前推机等技术练好了在上

楼主:
我现在再用天7控,想先上天9一代,在多配个接收机,用6通接收控制固定,怎么样,,大机说说。多余的通道可以干什么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再用天7控,想先上天9一代,在多配个接收机,用6通接收控制固定,怎么样,,大机说说。多余的通道可 ...

你把我的电话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把我的电话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微信没 加微信

楼主:
引用 楼主:
有微信没 加微信

有没有qq..我现在不方便打电话 。

楼主:
在问个小白问题,舵面反应,我用左手油门,应该和直机差不多吧, 是不是  左摇杆 网上是加速油门,左右是左转右转,,右摇杆 往下是上升,往上是下降,左右摇杆控制左倾斜,右倾斜,就是起飞左摇杆往上,同时右摇杆向下拉, 降落是 左摇杆往下,右摇杆往上,。我在模拟器上这样玩。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三种机型我查过了,你说的对,赛纳斯,螺旋桨在前面不耐炸, 好小子,安是安全,就是样子不怎么好 ...

冲浪者,可以公用舵机的,9g舵机。
KT机,有点不好控制,俗称,板机,动作比较激烈,不适合新手,新手最好飞有翼型的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冲浪者,可以公用舵机的,9g舵机。
KT机,有点不好控制,俗称,板机,动作比较激烈,不适合新手,新手最 ...

翼型 飞机?

网友C:
kt机,你看那个机翼,就是一个平面,上下一样
翼型,就是机翼有形状,上下是不一样的,上面是曲面,下面接近直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 目前考虑kt机,前推机等技术练好了在上

KT机我自己做过一个,实话说新手玩,感觉还不如塞斯纳好操控!!!

楼主:
引用 网友C:
kt机,你看那个机翼,就是一个平面,上下一样
翼型,就是机翼有形状,上下是不一样的,上面是曲面,下面 ...

恩,我明白了,是有弧度的, KT机是平的。

楼主:
KT机我看着挺简单, 难道要上冲浪者?

网友C:
引用 楼主:
KT机我看着挺简单, 难道要上冲浪者?

kt机,其实,不简单,动作很激烈的,控制不好,就是炸机,根本没有思考的余地,不如买个冲浪者练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kt机,其实,不简单,动作很激烈的,控制不好,就是炸机,根本没有思考的余地,不如买个冲浪者练习一下
...
恩好的。

网友(2014-09-02):
引用 网友F:
敏定塞斯纳,绝对是入门固定翼的首选,好飞、不贵、耐炸!!!

我觉得不正确,因为我就是这样飞的,入门首先飞了三 敏定塞斯纳,换了好几个桨,换了几个电机,才学到技术。我觉得新手入腰推的机机比较好,可以保护电机和桨。钱多入什么样的机机都行,炸了买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