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金刚四轴看起来不错!画了个图纸供大家参考!还未完成~

楼主(2014-07-29):
550轴距~25管!不知道大家怎么看,这种机架有没有安装收放脚架的必要呢?等做出来没问题~图纸就共享~
最近都没空折腾~只能半夜画图……先把画好的机架发来让大家看看,看下大家意见,觉得什么地方还需要修改呢~没什么问题就开始采购材料咯!

网友:
好人,感谢!
1.必须要可安装收放脚架!三轴云台是大势!
2.个人感觉机臂最好上30的,如果是我必定装X8的机器!
3.这种异性机架确定好重心点在最中心位最重要,否则姿态和手动模式很难飞!
4.机臂的折叠位固定很重要,否则震动太大,推荐双重固定!
5.中心板可扩展上一层和下一层,方便电子件安放!
以上几点是我对此机架装X8的个人需求,不适合所有玩家。个人意见,不符勿怪!!

网友:
好人呀,我先收藏了。等图纸。不过个人认为550轴距25的管足够了。关键是机臂尽量探进机身多一些。这样才会稳固。至于x8而言收放脚架就没意义了,因为个人觉得收放脚架会和下面的电机与桨形成干涉。可行性不高。

网友:
最好机身镂空不要太多  最近大家都在话图 自己做机架  楼主加油!!

网友A:
我只想说,过时了,去年就画过完过了

网友:
期待做好后机机的照片

楼主:
希望大家给点意见~

网友(2014-09-16):
引用 网友A:
我只想说,过时了,去年就画过完过了

这么牛你都不分享???你有什么好牛的

网友:
楼主的机架完整了吗?会分享吗?很喜欢这个机架打算上x8

楼主:
因为载机问题,这图纸只画好没实际做出来,改了中心板做了另外一架,装好了3轴云台,现在国庆前后比较忙,就没得试飞!
另外一套的设计到实际试飞都有在一个帖子里发布,有兴趣可以去看看!帖子名字:肌肉型四轴……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载机问题,这图纸只画好没实际做出来,改了中心板做了另外一架,装好了3轴云台,现在国庆前后比较忙, ...

肌肉的那个图纸可以分享吗?

网友(2014-11-20):
赞一个281512486@qq.com谢谢

网友:
求肌肉图纸

网友(2015-08-20):
你好,急求小金钢四轴主板图纸,昨天调CC3D飞近的时候,主板摔坏,打算自己用玻纤板做,能否提供,谢谢。邮箱:374440635@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