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服务器电源做充电电源

楼主(2014-07-29):
最近模型升级,电池换成了22.2V16000MAH的大家伙,原来的充电电源(300W机箱电源改的)在使用到6A以上充电时,电源电压降到10V左右,我的iCharger自动截止,只能勉强在5.5A左右充电,此时电压由11.7V降到11V左右。电源成为瓶颈。怎么办?

模型专用的大功率充电电源动辄上千,我等不是米人,只能发扬穷屌丝的DIY精神了。毛爷爷教导我们说:“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遂上万能的某宝,淘了一个服务器电源。我淘的型号是:DELL PE2650服务器电源 DPS-500CB,好处是便宜,功率500W,够用。
但是此款电源网上资料很少,没有改装教程。经过一晚上的折腾,总算改装成功。不敢独享,与众模友分享之。

楼主:
不知为啥上不了图。

只好敲字了。

此款电源的控制端有24针(4X6)

通电测量结果是:

A    5.14   5.14  5.14   0     0         0
B    4.10   4.10  1.0   1.0   5.29     0
C    4.73   4.73   0      2.2   4.75    0
D    0       0.15    0     0    -0.037   0

其中 :A4、A5、A6和D3、D4为地;C4针脚略短。

经过N次(N>300)试验,总算是试验出来启动方法:

C4和D4短接,同时B5和A5短接,电源启动,输出12.47V。iCharger 106B上到8.4A充6S电池,电压不下降。

缺点是噪音奇大,但冷却效果好,无法睡觉时充电,呵呵~~~~

楼主:
从别处借张图

细节

细节

楼主:
改装完成的效果

网友A:
弱弱的问一下,那个电压显示是怎么加进去的?

网友:
顶个  楼主动手能力强

网友:
改得好,服务器风扇声音都很大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弱弱的问一下,那个电压显示是怎么加进去的?

     就是个数码管电压表头

网友:
还是服务器电源好用

网友:
电流小了 用30A的电源

网友C:
我有一堆这玩意儿可以用么?

网友:
搞个50A的加PL8 ,从此电池钱省一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个数码管电压表头

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堆这玩意儿可以用么?

得确保电源无故障,不同电源控制端口定义不同

楼主:
还可以两个串联成24V的,不能直接串哦~~~~,会短路的

网友(2014-09-02):
楼主威武,等电源不够用时把电脑拆了。。。

楼主:
,20楼的电脑难道是服务器?普通台式机的电源功率不太够哦

网友:
呀小白表示看不大懂可不可以详细些

楼主:
此款电源的控制端有6X4的24针矩阵,如图

楼主:
记行号为A~D,列号为1~6
只需将C4和D4,A5和B5分别短接,如图,电源即可启动

楼主:
控制端针阵的间距为标准2.54mm,兼容普通跳线帽。我使用两只跳线帽实现短接,电源开关设置在交流电端。

网友:
本人小白能介绍的详细点吗

网友:
我是受够了这个服务器电源噪音的,用笔记本的充电器很好

网友D:
请教楼主,短接是直接连起来对吧(不是需要启动时临时连通一下),我搞了个hp服务器电源,1000瓦,也需要短接才能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楼主,短接是直接连起来对吧(不是需要启动时临时连通一下),我搞了个hp服务器电源,1000瓦,也需要短 ...

我是用跳线帽直接短接的,这样接通220V电源,服务器电源就启动了,我设置了一个开关控制220V电源

网友(2014-10-11):
搞不懂12.4v怎么可以冲6s的电池?

楼主:
充电器支持的,内部有电源变换

网友:
谢谢亲的分享,朋友送我了一个一样的电源!看亲的教程,顺利改装!

网友E:
亲,我的电源和你的一模一样,按此方法连接,电源启动一下就风扇就停止转动了!是不是电源有问题?我还没敢连接充电器。

楼主(2014-11-11):
应该是电源有问题,我的一款也出现过类似情况,后来查明是散热风扇接触不良,风扇转速不够,电源保护了

网友:
如果电不够用的,就用电焊机充电什么也不怕了

网友:
教學的好教材

网友(2015-02-10):
引用 网友E:
亲,我的电源和你的一模一样,按此方法连接,电源启动一下就风扇就停止转动了!是不是电源有问题?我还 ...

还有可能没有接对跳线,我也碰到过,不同型号的电源阵脚定义不一样,网上有些是不匹配的。
这个帖子供参考,里面有很多服务器电源的资料:http://www.rcgroups.com/forums/showthread.php?t=1005309

网友:
绑定~~!~~~~~~~~~~~~~~~~~~~~谁有860DS充电器中文说明书~!

网友:
~~~~~~~~~~~~~~~~~~~~~~~~~~~~~~~~~~~~~~~~~·啊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
不划算啊, 服务器电源是多电压输出的, 你需要的电压 功率还是小。

不如买 二手的通信电源,  24V  600W, 也是这个价格,功率足足的。

12V 的话,就更便宜了, 还无须改装

网友F:
我一直都在用电脑电源,  但是电脑电源很容易烧不知道是不是我过载运行
缺点:体积太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一直都在用电脑电源,  但是电脑电源很容易烧不知道是不是我过载运行
缺点:体积太大了

你要单独看看  12V 输出是多大容量

别看电源是 x百W ,但是 12V 占的只是一部分,所以除非有闲置,否则用电脑电源是不划算的

网友:
楼主干脆整个通讯电源算了。48V2900W改成12V。爽歪歪。

网友(2015-03-21):
通讯电源是不是更好用?动不动就1000w

网友:
他家电源便宜,当买了SkyRC Efuel 30V 50A 1200W 以后才发现他家,悲催啊。
http://hdy88.taobao.com/category ... C%B0%C5%E4%BC%FE#b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