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想入手四轴求教

楼主(2014-07-29):
潜水三个月有余,相对直升机来说对多轴飞行器操控性和稳定性感觉是非常好的,现在想入手一架四轴,自己胡乱考虑了下配置请大家给点意见
机架:黑金刚LS-600蝶形机架(考虑今后上下挂式云台图传)也考虑过650PRO机架,但其折叠方式和造型有点不太喜欢所以也在犹豫
电机:朗宇3508S
电调:好盈30A
浆:还没想好,大家给点意见
飞控:在大疆的NAZA V2、零度S4和SuperX之间犹豫,顺便请大家给点意见(其他飞控有点拿不准但可以推荐)
遥控器:JR XG8配RG831接收机(玩直升机的遥控设备)

楼主:
避免帖子沉下去,自己顶一个~

网友A:
挂狗3508够了 单反得4108 1255 1238桨就行了

网友B:
干嘛不用开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干嘛不用开源

你让新手用开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挂狗3508够了 单反得4108 1255 1238桨就行了

谢谢,我参考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让新手用开源。。。。。。。。。。

其实我也在想这个问题,开源估计调试难度和危险性太大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干嘛不用开源

开源估计不敢碰吧,我是非常新的新手,用开源把控不住,危险性也会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让新手用开源。。。。。。。。。。

开源怎么了,开源难么~~至少比dji可靠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其实我也在想这个问题,开源估计调试难度和危险性太大了吧~~~

apm,调试分分钟的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参考参考~

我是H4 680 x3508 铂金30A V2 下压式碳纤狗台 1255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apm,调试分分钟的事

我是担心其稳定性的问题~

网友:
APM不建议新手用 很麻烦!!   用XA的吧 比V2要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担心其稳定性的问题~

没问题的,apm的用户论坛一抓一大把,说有问题的绝对没有dji的多,大部分是没搞懂就乱飞导致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没问题的,apm的用户论坛一抓一大把,说有问题的绝对没有dji的多,大部分是没搞懂就乱飞导致的

来自安 ...

怕麻烦就xa吧~~玩多轴没用过apm就少了很多学习的经验,实在可惜

楼主:
大家能不能在机架方面给点意见~
大疆的NAZA V2、零度S4和SuperX那款的稳定性相对高一些~
开源飞控还是担心自己搞不定~~~

网友:
期待飞行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怕麻烦就xa吧~~玩多轴没用过apm就少了很多学习的经验,实在可惜

感谢感谢,主要是第一次入手,所以还是想弄个稳定点的,XA我看过,貌似在不改变硬件的情况下可以从普及版一直升级到专业版,感觉比大疆要来得厚道些吧~~
对了,再请教下,XA的飞控能够配其他便宜的第三方IOSD模块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感谢,主要是第一次入手,所以还是想弄个稳定点的,XA我看过,貌似在不改变硬件的情况下可以从普及版 ...

从来只用apm,其他的我不懂呢

网友D:
DJI什么都好,就是稳定性不敢恭维。V2性价比最高,因为可以用狗思云台。SUPERX稳定性最好,但是没有好的云台可以搭配,STELLA。。。我在用,不做评价。零度没有碰过,据说是商业级的设备,小作坊的工艺和售后。

网友E:
开源不去用永远不会用。朋友两架合计17w航拍机在两个v2的帮助下提控回家,大喊“我日”

网友:
哈哈, 反正开源也是个问题啊。对了,你们难道不加 GPS 定位的么?

网友:
发表个人观点:只要你把APM飞之前搞懂  入手分分钟的事  而且默认参数对新手就够了  网上也有泡泡完完整整的教学视频  这要都搞不定,那也就没办法了.....反正我用这么久  只有一次出问题,飞机还自己飞回来了

网友:
报告:V2已提控回家!

网友:
所谓新手,只不过是新接触而已,不要觉得新手就怕开源。没什么好怕的,按照教程(英文好,直接看Multiwii/ArduPilot/OpenPilot等官网和论坛,懒得阅读,就看泡泡大师的新手课堂)一步步来,没有什么搞不定的。多潜水不懂就问,不要盲目自信,肯定能玩得好。开源的好处,丰富啊,花样多啊,有成就感。买个商品控回来玩玩,说实话没多久就没意思了……当然我说这话不能代表所有人。

网友C:
引用 网友D:
DJI什么都好,就是稳定性不敢恭维。V2性价比最高,因为可以用狗思云台。SUPERX稳定性最好,但是没有好的云 ...

做工可不是小作坊,打开看看就知道,做工没问题。就是技术支持实在是~~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开源不去用永远不会用。朋友两架合计17w航拍机在两个v2的帮助下提控回家,大喊“我日”

合计17w的设备用v2,请问是怎么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做工可不是小作坊,打开看看就知道,做工没问题。就是技术支持实在是~~

的确X4零度的是非常有质感的,拿在手机那手感,非常棒,可惜试飞就炸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做工可不是小作坊,打开看看就知道,做工没问题。就是技术支持实在是~~

的确X4零度的是非常有质感的,拿在手里那手感,非常棒,可惜试飞就炸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合计17w的设备用v2,请问是怎么配的?

谁知道啊,我才入多轴没多久,我觉得一般人想炫富也没必要在这个上面。所以我信,只是那些配置当时我听了都迷糊,就听到大疆  v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