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GPRO的问题,

楼主(2014-07-29):
换购了GPRO控是14SG。接收是R7008SB,飞机是700E。。接收机线在GPRO的右下角,平插的,BEC是左下角平插的。电调是在THR。尾巴没插,现在怎么和电脑连接不上呢。换了台电脑也不行,控重新建立了新机,难道控还要设置什么?

楼主:
接线方式和原来的3GX一样,不知是否正确

网友A:
引用 楼主:
接线方式和原来的3GX一样,不知是否正确

接线方式只有斜盘上的三颗舵机的接法不太一样其它都一样

我的接法如下
1. 先把USB线连接电脑及Gpro
2. 点选电脑Gpro软件,开控后开接收机电
3. 会出现下图,电脑正在搜索驱动程序(需要有网络才行)

4. 安装完成后会出现下面字样

5. 电脑里的Gpro会出现绿色的connected字样,表示连接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线方式只有斜盘上的三颗舵机的接法不太一样其它都一样

我的接法如下

好了好了,连接上了,还有个问题,卸盘线,也就是斜盘的三个舵机插在什么位置呢,GPRO1.2.3.插口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了好了,连接上了,还有个问题,卸盘线,也就是斜盘的三个舵机插在什么位置呢,GPRO1.2.3.插口

附上这张图,它已经告诉你斜盘舵机应该要怎么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附上这张图,它已经告诉你斜盘舵机应该要怎么接了

谢谢朋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