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骏大四轴飞行无力!

楼主(2014-07-29):
288元入手的华骏大四轴,起落大概100架次,期间烧过几个
电机
,都换了新的。最近突然飞行无力,全油门才能勉强起飞。四轴
电池
和
遥控器
电池都是满电,请大家帮忙分析下是何缘故?

网友A:
电机转速不够吧

网友B:
这些货都是用的空心杯电机,用久了电刷磨损,没力是很正常的,换个就的了

网友C:
电刷磨没了,基本是这个问题。或者电池不行了。

网友:
全油门 看下电池压降

楼主:
电机是N40碳刷电机,新换上的。电池是五块NANO锂电,7.4V,850mah,五块电池都是这样。

网友D:
不是电机就是电调了,电调的话就要整块板换了,电机的机率大点。

网友E:
估计是电池线插拔次数多了有接触不良,上桨固定好四轴,全油门状态用万用表分别量电池端和飞控板端电源电压,差别大的话就是电池线或者接插件的问题,试一下吧,我的小四轴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F:
估计是电机参数不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