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兔陀螺校准的那个水平转和垂直转的 如何确认已经转好了呢

楼主(2014-07-29):
玉兔陀螺校准的那个水平转和垂直转的  如何确认已经转好了呢

网友:
厂家早已跑路。。问答无用。。

网友:
60秒后自动结束,不管转得标不标准,所以校准时候一定要水平跟垂直

网友:
罗盘校准共分两个方向校准。首先是水平方向罗盘校准:保持飞机水平,姿态误差在5 度以内,缓慢
匀速转动飞机两到三圈,当飞控方向与地磁场南北向重合时,蜂鸣器会有密集的嘀嘀声,(如飞机水平
姿态误差过大,将不会有嘀嘀声)。然后就是垂直方向罗盘校准:将飞机的机头朝上或侧面朝上,飞机
呈垂直状态,姿态误差在5 度以内,缓慢匀速转动飞机两到三圈,当飞控方向与地磁场南北向重合时,
蜂鸣器会有密集的嘀嘀声,(如飞机垂直姿态误差过大,将不会有嘀嘀声)

校准一共有60 秒时间,校准期间一直是跑马灯状态,第5 个LED 灯闪烁,校准结束后也会嘀的一声
飞控自动进入休眠状态。

楼主:
我的玉兔为什么做水平和垂直罗盘校准 不滴滴滴的确认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