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关于遥控器各个参数的意义?

楼主(2014-07-29):
大家好,本人刚开始玩车模,手上有一套遥控器,不太懂说明书上的参数是指什么意思,所以请教一下,如图:

第一:通道个数:3通道,第三个通道(CH3)在说明书上只写了用来与遥控器配对用的,除此之外还有别的用处么?因为CH1是左右舵,CH2是油门,CH3配对功能,CH3也能算是一个通道么?
第二:数据分辨率:1024级,这个是指什么意思?个人理解为各个通道的总量程可以细分1024级输出,但是我测试了一下,在左右舵通道CH1接上舵机,慢慢地旋转遥控器的左右舵旋钮,查看舵机摆动效果,实际好像只有在100个等级左右。此处的1024何解??

网友A:
1024是解码方式

网友:
对码不算一个通道吧  还有应该是毫安时,不是毫安

网友B:
H3是通道  也可以配对

网友:
物美价廉的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H3是通道  也可以配对

那么这个通道是怎么控制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么这个通道是怎么控制的呢?

按钮控制!

网友B:
你握手的地方有个按钮 就是那个控制3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握手的地方有个按钮 就是那个控制3通道

是否按下这个按键后,CH3会输出另外一个固定值?按下前是一个固定值,按下后是另一个?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否按下这个按键后,CH3会输出另外一个固定值?按下前是一个固定值,按下后是另一个?

恩 是的 可以这么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恩 是的 可以这么理解!!

明白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24是解码方式

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