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北 京的蟹岛,算是禁 飞区吗?

楼主(2014-07-29):
一个朋友叫我去蟹岛航拍场地,但蟹岛距离首都机场很近,我怕有什么问题,到时候很麻烦。
请知道的兄弟麻烦告诉一下

网友A:
是禁飞区~机场辐射半径15KM范围~

网友:
零度在蟹岛无法解锁

网友:
说是就是不是也是,说不是就不是是也不是。------飞飞试试。

网友B:
精灵1可以拔掉GPS用姿态模式飞。。。精灵之后的机型如果在禁 飞区就没辙了。。

网友:
没法解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给你一张首都国际机场进近航图,上面有航向有飞行高度。你自己对着地图比划一下就清楚了。一旦有进出的航 ...

卧槽卧槽卧槽。。。不去了。。。谢兄弟!!很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禁 飞区~机场辐射半径15KM范围~

谢兄弟提醒!我不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精灵1可以拔掉GPS用姿态模式飞。。。精灵之后的机型如果在禁 飞区就没辙了。。

精灵2.。。楼上兄弟也说了,没法解锁。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发给你一张首都国际机场进近航图,上面有航向有飞行高度。你自己对着地图比划一下就清楚了。一旦有进出的航 ...

这个详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精灵2.。。楼上兄弟也说了,没法解锁。

精灵2也没事~老固件不更新就能飞~新版本固件大疆应该是限高~也能飞~场地不大的话精灵起个3-40米飞飞也没事~我看过蟹岛那~从蟹岛上走的航线不多倒是~大机器肯定扯淡了~小的还凑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发给你一张首都国际机场进近航图,上面有航向有飞行高度。你自己对着地图比划一下就清楚了。一旦有进出的航 ...

牛X够详细就是不能完全看懂

网友D:
可以不可以这么理解,只要是能解锁的地方就可以放心玩。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可以不可以这么理解,只要是能解锁的地方就可以放心玩。

不一定哦。。。大疆只是搜集了机场位置,部队。。ZF。。。敏感部门~~ 尽量还是往人烟稀少的大空地去飞。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一定哦。。。大疆只是搜集了机场位置,部队。。ZF。。。敏感部门~~ 尽量还是往人烟稀少的大空地去飞。
...

哦!抄收了。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牛X够详细就是不能完全看懂

蟹岛在荪河边上,也就是在航线进入点240LOM的航迹下面。在看下面的图如果使用跑道36R,起飞高度在那个区域也就是400多米。如果使用02L跑道进场着陆的下滑线还低于这个高度。所以说如果你在几十米对于飞机来说不具备真正的威胁。但是AP看到航道上有那么一个小家伙在晃悠,心里没谱。就会叫唤。那时候倒霉就开始了。别说遥控设备就是风筝也可能复飞。因为第三个点是决策高度和速度。在这个点可以加油拉起来。那所有的麻烦就都归咎于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蟹岛在荪河边上,也就是在航线进入点240LOM的航迹下面。在看下面的图如果使用跑道36R,起飞高度在那个区 ...

遵纪守法,安全第一。感谢感谢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蟹岛在荪河边上,也就是在航线进入点240LOM的航迹下面。在看下面的图如果使用跑道36R,起飞高度在那个区 ...

还真是正好在航迹下方,在温榆河边跑过车,还好没飞过飞机。

网友:
别说首都,哪个机场边上都别想飞。。。机场有净空区的,飞起来就跟在机场边上搭违建一个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