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胖子加A控准备首飞发现个严重的问题,看看各位大神遇到过没有!!!!!!!

楼主(2014-07-29):
调试一切正常,就是一推油门或者大油门的时候FPV显示器就蓝屏,我用的是欧姆威1W的 图传单独供电,3S供电,是因为离得太近了声音大的关系吗?????以前飞冲浪者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啊···为什么这次在屋子里测试,一推大油门,显示器就没有信号····自己感觉飞机布局没有问题····而且飞机主电源线都包裹了锡纸。有点想不明白了···请大神们给解决一下·····有人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上次飞冲浪者飞丢了,因为天上真飞机经过,噪音很大,导致视频信号瞬间没有了····

网友A:
电压降了,就没图像吧,独立电源试试!

网友:
是不是电池压降太厉害。图传单独供电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降了,就没图像吧,独立电源试试!

我本来就是单独供电,我上面两块电池,一块3S 一块4S的··

网友:
远离发射机远离试试

网友:
单独供电 没做好吧  大油门 降压 所以图像没了 这种可能性最大  地面的干扰 不会这么大的  应该可以排除这样的干扰

网友:
需要独立电源,电调对飞控板干扰了

网友:
独立电源要话30元买个自动稳压板,去淘宝搜这几个字

网友B:
楼主已经是单独供电了,所以应该跟电压下降没关系,我分析应该是图穿电源部分接触不良,大油门后震动增大,导致断电,或者图传内部有虚焊,把图传单独拿下来连接好,用手做下震动实验,在检查载机上图穿供电线路

楼主:
我图传用天线延长线接的··现在我把图传更换位置。不使用延长线就好了····但是还是不明白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图传用天线延长线接的··现在我把图传更换位置。不使用延长线就好了····但是还是不明白什么原因·· ...

可能是延长线接触不良

网友:
去掉图传,飞控直接接显示器试试先。

网友C:
图传用延长线高频分布不好,导致驻波增大,发射机供电电流加大,图传高频反射回机体内部,干扰其他电子设备。图传改变位置后,使用直连天线,驻波减小,高频能量随天线发射至四周空中,回传干扰小了。正常了。

网友:
别在航线附近飞了,现在飞机出事了太多了!

网友(2014-08-29):
学习了,看来图传发射安装位置是有讲究的。

网友(2014-12-30):
引用 网友C:
图传用延长线高频分布不好,导致驻波增大,发射机供电电流加大,图传高频反射回机体内部,干扰其他电子设备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已经是单独供电了,所以应该跟电压下降没关系,我分析应该是图穿电源部分接触不良,大油门后震动增大, ...

同意

网友:
上个布局图看看!

网友:
学习了!在摸索直翼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