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8不知道何缘故充电的时候出现ERROR,请教

楼主(2014-07-29):
PL8不知道何缘故充电的时候出现ERROR,请教
我买的海天的并冲板,所有线都连接好的没有问题,可是开始充电的时候出现(Bananas Removed  Push to Reset,香蕉头拔出重新设置)下图的错误提示无法充电,可是我的插头明显插在上面,并且使用PL6也有一两年的经验了啊,请教这是什么问题,如何解决,多谢指教

网友A:
不用并充板先看看

网友B:
重新插拔一边,可能氧化,腐蚀,等等,接触不良

网友C:
正常,说明你的氧化了,多插拔几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常,说明你的氧化了,多插拔几次吧

香蕉头是全新的,不存在氧化吧,并且还是原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新插拔一边,可能氧化,腐蚀,等等,接触不良

香蕉头是全新的,不存在氧化吧,并且还是原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并充板先看看

不用并冲板不知道如何充电,请指教,PL8平衡头出来是8s的

网友:
毕竟有两年了可能pl8想家了

网友:
我也想知道为啥

网友D:
Bananas 不是香蕉插头的意思,是平衡板的意思!换一块平衡板就好了。或者检查看平衡板接线有没有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D:
Bananas 不是香蕉插头的意思,是平衡板的意思!换一块平衡板就好了。或者检查看平衡板接线有没有接触不良

平衡板是指并冲板吗?我换了pl6用就没问题,插上pl8就不行了

网友(2014-12-02):
这个是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