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 定点晃荡很大!自己倒扣了?

楼主(2014-07-29):
已经进行自动调参 并且也成功了!《1:试定点的时候左右晃荡幅度非常大!有一次自己倒扣了!平衡模式起飞 切定点左右晃荡幅度小!切定高再切会定点 立马左右晃荡幅度增大!》《2: 还有定高模式 打遥控左右 掉高1米以上》 请问大师是哪里设置的不好?还是参数哪里需要修改! 一下图片是自动调参后的 数据

网友:
上机器图,最好有视频。什么都不讲清楚抛出个参数表谁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啊

网友:
roll 和 pitch PID相差那么多?

网友:
校罗盘   加速度计   把PID改回原始状态

网友:
重心偏太多了吧

网友A:
你这pid值,和我一次自动调参后的数据很接近,后面我飞机油门一收晃荡厉害,后来就倒扣了,再后来又做了次自动调参就好了,后面想第一次调参场地小过程中一直人为介入,后面一次场地大且无风调参就比较成功,建议你恢复默认再次选择场地在无风状态下调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pid值,和我一次自动调参后的数据很接近,后面我飞机油门一收晃荡厉害,后来就倒扣了,再后来又做了次 ...

是的 场地太小我一直手动控制  而且大概有3级阵风     谢谢 找个没风的天气  换个大场地试试看

网友:
先烧车再烧多轴。使pid恢复默认值。开启自动调参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4251&extra=page%3D1
楼主,请看到此贴后速联系我.谢谢!

网友:
我也来学习一下

网友:
还有一点 通电的时候不要动飞机 否则舵罗仪没校准很容易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