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教-5.8G2W图传不给力

楼主(2014-07-29):
我的六轴遥控接收和图传发射基本上是贴在一起了,靠得很近,
不知道会不会影响图传的发射信号和接收机的正常运作。

目前测试图传只有短短的三百米左右,而且是没有阻挡,图传接受用了14DB增益天线板,图传发射是5.8G的2W发射。下面是我的图传发射和遥控接受的图,求各位大神帮我看看。谢谢!

网友A:
更换信道测试一下,有几个信道不是很好。我个人用下来最好的是5945MHz。

网友B:
换通道 !!正常应该是没的问题的!这个布局也不存在问题

网友:
有没有影响你关控单独给图传加电然后拉距离就知道了

网友C:
还是新款啊~~~不错,发射天线不好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更换信道测试一下,有几个信道不是很好。我个人用下来最好的是5945MHz。

好的,谢谢,我到时调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更换信道测试一下,有几个信道不是很好。我个人用下来最好的是5945MHz。

我的图传只有8个已设定好的频道使用。我试试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通道 !!正常应该是没的问题的!这个布局也不存在问题

谢谢兄弟热心回答,我到时试试调频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新款啊~~~不错,发射天线不好么

传说不给力,大家都讲蘑菇头好。我没实测过呢

网友:
看看平板天线反了没有。白板子那面冲着图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