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KM飞控 六轴飞行航线坠机(附飞行记录数据)

楼主(2014-07-29):
      六轴1米轴距   配置:好盈铂金V3 50A  电机:恒力6135 KV330   18寸桨   双电池 6S 10000MAH  自制1000轴距机架,重量7kg左右,加上配重共10kg左右。

      具体情况: 在飞航线的过程中,已飞2分钟在一个航线转弯处(自适应转弯)两秒内发生翻滚而坠机

      疑问:为什么会在航线转弯处发生坠机?(从数据上看,坠机前两秒的各项曲线发生突变)

      附上飞行记录数据

      磁力计曲线

      电机最后两秒曲线

      电机曲线

      主电压

      数据文件地址:http://pan.baidu.com/s/1jGBmSFs

      有些数据看不懂,望各位魔友帮助,感激不尽。

网友:
我也飞想知道,请教大疆技术了!

网友:
主电压陡降!签定完毕!

网友:
猜大疆会不会说是被干扰

网友:
最后一张图的曲线上看的很清楚:主电压陡降!与WKM没半毛钱关系!!

网友:
干扰,大大滴干扰,炸的JJ呱呱叫

网友:
最后一张图,主电压陡降。哎,节哀楼主,和dji没关系

网友:
这些数据从哪里采集的?

网友:
有什么地方不明白的,您可以继续咨询我!

网友:
主电压陡降?什么原因?电池突然阳痿了?

网友:
疑似电池断电吧。。。。

网友:
电池突然阳痿了???????

网友:
明显是电压突然下降了!

网友:
电池品牌 使用时间 使用起落数。。。曝光看下

网友:
横轴单位是秒么

网友:
发表回复 回帖后跳转到最后一页

网友:
电压都20V以下了,不炸才不科学

网友:
严重怀疑你的电池没充电就装上去用了,要么两块电池都是23V,要么一块是满电,另一块是空电。

网友:
由此看出電池優劣有很大關係

网友:
电池电压啊,电池断电不炸才是奇事

网友A:
看电机曲线,为什么1、3、5电机输出总是高于2、4、6电机输出啊?是什么因素导致的?

网友:
DIY 的多轴十个炸机8个与电池有关。

网友:
我怎么看到电机有一个时间段停车了,还有电池电压降得也太快了吧,磁力计也不正常的浮动,我觉得还是需要原文件找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电机曲线,为什么1、3、5电机输出总是高于2、4、6电机输出啊?是什么因素导致的?

不仔细调电机水平的话,135和246想要一致很难,现有的水平仪精度也一般。不过差一点点也没啥问题。

网友:
顶啊顶啊顶啊顶啊顶啊

网友:
不建议双电并用,故障机率会增加

网友:
什么电池?   23.05V陡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