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救活我的兔斯基

楼主(2014-07-29):
    我的兔子,不知为啥对一二通道没反应了(左手油门控的前后、左右),但解锁油门没有问题,说明这个通道的信号还是能到板子上的。方向通道没有问题,小油门在地面可以左右旋转。但推油门没飞起来就往一个固定方向倒扣摔机,像是一侧俩电机不动作(油门有反应)。
    蓝牙+航模版,换蓝牙手机操控,效果完全和控一致,感觉就是1、2通道上的问题(已校准),平放拿在手上,推前后左右完全感觉不到任何电机推力变化。

    虽说不是产品化的东西,有一定心理准备,但还是希望有高手能通过我的描述看看是否有救,先谢过。

网友:
是不是电机坏掉了?换电机试试看。

网友A:
在地面的时候能控制方向的话电机应该没问题,先做个校准吧。

网友:
应该不是电机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地面的时候能控制方向的话电机应该没问题,先做个校准吧。

校准对一般的小漂移有用,这个明显不是。电机电刷不好的话,能转就是劲小,还是怀疑电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校准对一般的小漂移有用,这个明显不是。电机电刷不好的话,能转就是劲小,还是怀疑电机问题。

我之前遇到过严重偏飞的情况,校准后一切正常,一个电机如果无力的话是不会飞起来的。

楼主:
感谢各位,空心杯电机如何判定是否异常。
不是4个电机坏的话,我在1、2通道这种信号发过去,感觉不到任意一颗电机都不加速或者减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地面的时候能控制方向的话电机应该没问题,先做个校准吧。

兔斯基如何校准加速计?我的兔斯基起飞向右后飞。。偏得有点多。(用手机控制,迷你接收机还没买)

网友:
原来买过一块哈4板子,机壳,716电机x4来自装机,装后和你描述的完全一样,起飞即空翻。换电机,校准,微调,换控后均如此。怀疑是陀螺仪锁死,不过没热风枪无法拆换而作罢。

网友:
可以肯定不是电机问题

网友(2015-02-07):
初始化下就可以了  有吗最低最左   前后 最后     未解锁状态下
不过初始后 会飘  你要会微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