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911加装航灯的办法

楼主(2014-07-29):
直接上图吧。

增加的重量不足1克。高兴的话还可以加一盏灯。

网友:
哈哈,能详细点吗

网友:
如此小鸡也能布林布林,顶楼主

网友A:
建议红灯装脚架上,晚上还能分个头尾

网友:
可以用这个,更轻

网友B:
这灯条怎么搜关键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红灯装脚架上,晚上还能分个头尾

曾经把灯装在下面,发现降落经常撞歪,否决了。装上面的红灯可以帮助区别头尾。其实要是浅色外壳的jj可以在头罩里面加一个照明,晚上应该好看。也可以把尾灯后移到尾桨附近,把尾桨贴上锡纸反光,效果也应该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灯条怎么搜关键词呢?

超轻 led  飞机

网友C:
感谢分享!我之前是在MCPX上面装有一片闪光电路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744056&extra=

网友D:
求电路板链接t宝上有卖吗?pm给我吧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谢分享!我之前是在MCPX上面装有一片闪光电路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 ...

哇,你这功夫大了!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求电路板链接t宝上有卖吗?pm给我吧呵呵

你是说我用的限流板吗?那是自己做的。你可以网上买“洞洞板”切下一小块即可。3个贴片电阻是100欧的。

楼主:
有一种带芯片的三色自闪发光二极管,通电之后红绿蓝交替或渐变发光,效果更炫。我原来尾灯就是那种,后来坏了,就换成单色的了。

网友:
求接走线图啊

楼主:
供你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