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8里的FMA和XH/EH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4-07-29):
pl8里的FMA和XH/EH有什么区别,

网友A:
平衡接线方式不同,fma是充电器正极一直跟着不同节数的平衡头走,Xh接法是各个不同节数的平衡头以负极看齐全部平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平衡接线方式不同,fma是充电器正极一直跟着不同节数的平衡头走,Xh接法是各个不同节数的平衡头以负极看齐 ...

用那个模式好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平衡接线方式不同,fma是充电器正极一直跟着不同节数的平衡头走,Xh接法是各个不同节数的平衡头以负极看齐 ...

这两个模式,和并充版有关系吗,

网友:
XH 跟EH 指的應該是
JST-XH
JST-EH
是平衡頭的插頭名稱
沒有那一個更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那个模式好那,

接线的不同而已,不存在哪一个好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两个模式,和并充版有关系吗,

当然有关系,你选用不同的方式就要用相对应的并充板,错了不行

网友(2014-09-23):
到底什么区别

网友:
别说得那么复杂   就是 两种 平衡口接口的制式 问题 就好比     日本和美国车 方向盘 位置不一样   道理一样的  。。。。。。。  不影响任何 性能 但是 不能选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