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这个东西还有利用价值吗?83年的

楼主(2014-07-29):
为什么通电总是烧保险,可以用普通的保险丝代替吗

`

`

`

`

`

`

`

`

网友:
话说的不清楚    是一通电就烧  还是通电后过一会烧啊

网友:
烧保险要么是你保险用的小了!要不就是内部电路出问题了或者线接错了...原因挺多的!还有你的图貌似挂掉了?拆开看看目测有没有元件鼓包炸裂的?保险还是不要随便替换的好!原来可能是小问题一换大保险就可能弄出大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