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的四合一电调与普通单个电调那个好?求解!

楼主(2014-07-29):
最近想搞航拍,选择电调的时候犯了愁,在某宝上看到有银燕的和好盈的四合一25A电调,还有单个的,但是不知道好处与缺点在哪,选哪种电调才好?更实用?效果更好呢?希望有用过的大神解答下,感激不尽!!

网友A:
这个我用过  感觉还不错  不过就是不好步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用过  感觉还不错  不过就是不好步线

我看论坛里好多魔友说油门校准校不好、四个电机的旋转不同步啊什么的,会不会有这种情况呢!?还有好盈的和银燕的那个好呢?还是差不多啊?求解、

网友B:
我个人推荐用单个的,不要用四合一的、、、四合一电调一坏整个坏了,单个的坏了这个还有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个人推荐用单个的,不要用四合一的、、、四合一电调一坏整个坏了,单个的坏了这个还有三

银燕的介绍里面说模块可以单独换,不知道是否方便和属实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论坛里好多魔友说油门校准校不好、四个电机的旋转不同步啊什么的,会不会有这种情况呢!?还有好盈的 ...

油门校准可以的  旋转也同步  银燕的是BEC电源,主控,功率分体式设计的  好盈是一体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银燕的介绍里面说模块可以单独换,不知道是否方便和属实啊?

我觉得肯定没有单个的方便、、、单个的毕竟是单独出来的,坏了直接换,四合一的还要拆开来、、、

网友:
功率模块可以换 要不是模块坏了怎么办

网友:
      这种所谓的四合一就是把四个单独的电调pcb做成一个而已,真正的四合一应该是用高性能单片机统一控制4个电机才对。

网友:
这种就是4个电调集成起来了 其实也是单独的 !!

网友:
价格算便宜的

网友:
散热问题 如果散热不考虑 很方便 放在机身中间散热比较问题 我用的事一个无名无牌但是支持6S的四合一

网友:
如果坏了一个是否有单个买

网友:
感觉4合一的发热会大点,不会影响使用,航拍尽机我是不会选用图中的电路板插接的结构。

网友:
果断买单个的,四合一的有时候安装没单个方便,我买的4合一25A也想出了换单个的!

网友:
四个电调集中在一块板上对于10A左右散热估计问题不大,如果电流上去了我倒觉得散热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温度一高问题就来,如果能保证足够的散热或许是一个错的选择。另外维修的问题坏一个等于全部坏,即使能够换我觉得不会比重新买一个电调来得方便,这种设计就有天生的缺陷。现在电调布线其实如果自己能焊接其实不难。如果让我选肯定选单独的,省事,省心。

网友:
你看一下重量,就知道那个好了,4合1重很多

楼主:
本想搞个投票的,但是不知道咋弄,希望大家能积极发下言啊!谈下自己对这些电调的想法,谢谢大家啦!

网友:
其实都差不多,主要是看四合一的那个散热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