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7怎么对码和解锁?

楼主(2014-07-29):
我飞四轴的,刚刚在用QQ飞控测试,可是,QQ飞控显示没有错误,可我怎么弄都解不了锁,怎么弄?还有D7接收机的遥控器要对码的么?怎么弄?

网友A:
对码很简单,接收机上电,然后打开遥控器,自动对码。期间千万不要动摇杆,要不摇控会退出对码模式。记住ID里面先不要设,默认是关闭的,我第一次打开了一直对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码很简单,接收机上电,然后打开遥控器,自动对码。期间千万不要动摇杆,要不摇控会退出对码模式。记住ID ...

谢谢,弄好了。

网友B:
嘿嘿,你居然跑到这里发帖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嘿嘿,你居然跑到这里发帖啦

早解决了,你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