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g的天线能和数传的天线接到一起用一根么

楼主(2014-07-29):
新手不通天线技术,看到好多视频都是两根长长的天线在机架上为什么不用公用一根呢

网友:
在一起有干扰问题   而且还不轻

网友:
2.4G频率和电台的频率不一样,虽然天线外表是一样,但是内部不一样 。所以不能共用。

网友:
不行的哦!!

网友:
理论上经过一定的改造是可以的,但调试相当复杂,弄不好中间损耗会很大。

网友:
有装双工器那分量 不如装根天线 频率跨度那么大 双工器应该比砖头轻不了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