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的教训 警醒摩友 模型不是玩具

楼主(2014-07-29):
先在这里发吧血的教训 发的目的惊醒摩友 以及事故报告分析
实验目的验证四轴APM飞控在7805供电下的表现以及欠压后的表现
自己做的电池3s由于没有检测软件没有发现真正失控时的电压。在BB响报警7分钟后
飞控突然失控朝一个方向飞去速度不是很快,遥控器完全失控,落地后螺旋桨扔然高速旋转,
当时没有戴手套一手按住GPS一手拔电池突然一个浆打到左手我非常快的把手缩了回来,瞬间血就出来了后来数了数5个口子有深有浅,但是万幸都不是很深
事故汲取的经验:飞四轴一定要戴手套飞,因为失控后,你不能预见飞机的落点,你也不要说:我不去碰,以为失控后的飞机,有可能在次飞起来,引起严重的后果,所以第一时间控制住飞机很重要,还是戴手套比较好
APM飞控从电学的改进建议
取消电调供电改用专用的5v开关模供电因为飞控用电不是很多开关供电可以在低电压下保证5v电压的稳定值,这样飞控不失电就算电压再低电调工作不良后,飞控和遥控器仍能控制飞机的方向及油门。

网友:
血的经验教训

网友:
这么小的伤

网友A:
还好你玩的是四轴,玩的是直机的话,现在已经躺火葬场了。提醒的好,大家都要小心。这不是玩具。

网友:
警钟长鸣

网友:
左前臂让450尾浆扫过两个口子,真像切肉片一样,俩片,比你这口子深。阿弥陀佛

网友B:
是呀!安全第一呀!以前在航模队时就遇到有一空模的(当时我是海模的)手指少一个,说是油机桨给削的!至今我都不敢玩油动的,无论车船飞机。好在四轴不是油动,不然.......

网友:
这么小的伤   没事没事!!

网友:
才这么一点伤也来晒呀

网友:
我昨天被浆尖扫到了 6.5厘米的口子 今天大母手指又被夹了个2厘米的口子 肉都被夹掉了 里面是白色的肉 有红色的出血点 跟筛子眼是的 今天伤的比较严重 由于过分血腥 就不上图片了 你这还没有我腿上蚊子叮的严重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还好你玩的是四轴,玩的是直机的话,现在已经躺火葬场了。提醒的好,大家都要小心。这不是玩具。

少乱举例了~~~

你觉得会有人用手接直机麽

网友:
安全放到第一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呀!安全第一呀!以前在航模队时就遇到有一空模的(当时我是海模的)手指少一个,说是油机桨给削的!至今 ...

你以为电动就好欺负么

电动小的没事大的头都给你削了~~~

网友:
过低电压的确容易失控,我的四轴用NAZA lite,有一次,红灯***闪烁报警了继续飞,飞控也是突然失控,飞机下降并朝左方向飘去,落地后螺旋桨仍然旋转,关了油门锁定才停止转动。

网友:
伤口虽小,安全警示意义很大。

网友:
我的apm也试过飞行中bec电压不正常,发疯了急速爬升同时狂摆,但是好像马上加锁也可以停机,30多米自由落体下降,云台,相机,机架全部报废

网友:
坐床上玩SCP砍到小腿的飘过,表示比楼主这个厉害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以为电动就好欺负么?

电动小的没事大的头都给你削了~~~

哈哈!是呀,电动的也不可小觑呀!一年多前装个64涵道叶轮没上紧飞出来把手指削一大口子,比楼主这深十倍还不只。若是再大些功率的电机,那还了得!

网友:
血的教训,安全第一

网友:
这算伤啊,我伤两次,肉都划开了

网友:
一切小心才是正道理

网友:
哎,你对它怎么样,它就对你怎么样,你糊弄它,它就咬你

网友:
昨天鼻子刚被120D02S的尾桨砍着,还好伤口不深。锥齿扫齿自旋降落成功。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是呀!安全第一呀!以前在航模队时就遇到有一空模的(当时我是海模的)手指少一个,说是油机桨给削的!至今 ...

大的电直比油机威力还大

网友:
你这都不能算成是伤,看了好多受伤的缝了好几针的那才算是受伤,你这只能是擦点皮
不过航模这东西千万别把它当成玩具,不然......真的很严重的

网友:
安全第一,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的电直比油机威力还大

可大的油直还是比大的电直力量大吧?到目前为止,我以为相近级别比,还是油动的力量大些。

网友:
我当时被甲醇机的螺旋桨打到后比这严重多了

网友E:
你幸运多了,看我的

网友:
这还叫受伤,你也太娇情了吧。

网友:
楼上这个才是受伤,楼主那个完全就是无病呻吟了,刷牙出的血都比你那个多。不过嘛,换个角度,安全无小事,任何时候都应该小心

网友:
小意思,擦破点皮,注意安全,油机打的才狠呢

网友:
这才到哪啊!!!

楼主:
不是伤大伤小的问题 是安全意识,还有人家上天的飞机 做的验证报告估计能放一屋子

而我们呢 充斥着山寨 假元器件 没有任何验证 装上就飞 没有任何保障

所以我们要一点一点总结经验改进我们航模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少乱举例了~~~

你觉得会有人用手接直机麽?

有人手接直机的,当时航空模型杂志有图片。。。后来再也没人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幸运多了,看我的

这是什么打的

网友:
玩航模的都有伤,关键是吃一堑长一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哈哈!是呀,电动的也不可小觑呀!一年多前装个64涵道叶轮没上紧飞出来把手指削一大口子,比楼主这深十倍 ...

64的涵道不算大啦~~~

兄弟可能还没见到过600以上的电直~~~

大的电直那些输出要是碰到就不是伤一点点的问题了~~~

不管是油还是电直大起来都没太大区别的~~~

油直只能说是视觉效果上看着更厉害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C:
64的涵道不算大啦~~~

兄弟可能还没见到过600以上的电直~~~

说实话!油动的吓人的,不是视觉,是噪声!那屁啦屁啦的巨大噪音,真让人心紧!不过不少玩油动的就爱听它。

网友:
说起来还是把飞控单独供电好了

网友E:
也是电动浆,2814电机,也是玩FPV.对设备不熟悉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也是电动浆,2814电机,也是玩FPV.对设备不熟悉造成的

2814威力不小我们这里也有被28电机打手的,差点骨折

网友:
受多大伤没什么好攀比的吧,楼主也是好意,劝大家时刻安全第一

网友:
这个太轻啦

网友:
APM飞控是啥?